[STM32F1] STM32F103能在定时器里喂狗是什么操作?

楼主(2021-11-28):
有些不懂,单片机喂狗可以在定时器里操作么?这样会出现麻烦的吧

网友A(2022-10-16):
肯定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B:
这种操作,我觉得看门狗根本没有意义呀

网友C:
是会出现麻烦,就是根本不会复位,出现问题也不会重启

网友D:
建议不在定时器里实现喂狗操作

网友E:
这么操作的话,能有效复位么

网友F: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有点意思

网友G:
我觉得会出现麻烦,这不会有效喂狗的

网友H:
你可以试试,但是定时器喂狗可不太建议,虽然这样不会因为看门狗而导致程序死机

网友I:
这么操作是为啥呢?看门狗无效了啊

网友J:
我觉得是不可以,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K(2022-12-07):
是会出现麻烦的,但是就根本不会复位的,出现问题也不会重新重启的。

网友L:
建议不要在定时器里面喂狗,这样还不如直接不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