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KF32L530可以使用内部时钟么?

楼主(2021-11-28):
我有一款产品,对时钟精度要求不高,所以之前使用的MCU都是使用的内部时钟,节省成本,芯旺KF32L530可以使用内部时钟么?

网友A(2022-02-17):
应该都能支持内部时钟的

网友B:
你查一下官方KF32L530的demo吧,查查时钟那个部分,看看是否支持内部时钟

网友C:
对时钟要求不高,不用外置晶振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D:
应该是可以支持内部时钟的

网友E:
外部时钟也行的,外置时钟更稳定可靠一些

网友F:
问问FAE,会准确一点,毕竟产品不是小事

网友G:
看看程序,程序里是否有针对内置晶振的操作呢?

网友H:
不好说,因为芯旺不是普通的arm内核

网友I:
可以的吧,毕竟这是省成本的一种方式嘛

网友J:
这个你还得问问代理商,或者芯旺原厂,查查手册也好啊

网友K:
可以使用内部,主要是看精度满足你的使用要求不?

网友L:
可以的啊,只是内部时钟稳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