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芯旺的工业级MCU和通用级MCU差什么啊?

楼主(2021-11-28):
芯旺的工业级MCU和通用级MCU差什么啊? 是差工作环境温度么?

网友A:
各种参数配置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B(2022-02-17):
估计工业级的能更稳定一些吧

网友C:
工业级的工作温度和环境胜于通用级的MCU

网友D:
大概率是工作环境温度不同的,工业级的工作环境更恶劣些

网友E:
差性能,差温度,差稳定性等等

网友F:
估计除了差工作温度之外,应该也没啥差别吧

网友G:
首先工作环境温度不一样

网友H:
这个建议还是问问官方的FAE吧

网友I:
查查工业级和通用级的MCU的数据手册,看看差啥

网友J:
一般都是差工作环境温度,其工业级的MCU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网友K:
是差稳定性吧,毕竟工业级的MCU贵呀

网友L:
看看手册,比较一下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