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开发板DIY测试第六步(1)-SPI液晶驱动

楼主(2021-11-28):
AC, AD, ST, pi, STM32, spi

之前已经将并行驱动搞定了

这里把SPI驱动的方式也搞定了。总结下。。。好处是接线简单些,使用了主板上面的LCD1九针白色插座中的8跳线即可。
先上张图片:摄像头拍的,大家将就看下。。显示:2010 1 28 等简单的测试字符

1.首先焊接液晶的接线座到转接板,这个一定要谨慎。
液晶的座一定要仔细焊接,插液晶的那边,只能焊脚,不可以碰到上面.贴着板子焊
留一点焊锡就很难搞了。。。烙铁温度尽可能的低一点,300度以下吧。
焊好之前如下图:

焊好之后,转接板的1脚对于液晶屏的41脚,2对应40.。依次类推。。。

2.焊好转接板后把这个固定在TFT PCB上面。。。偶用透明胶粘住的。

3.接线方式:
因为使用的SPI 16的接口方式,所以接口选择要设置下:

4.接线
首先在转接板的背面接电源和地  注意是3.3v的。
偶用电阻脚剪下来,加上两条线。。。。

电源3.3v接下列引脚,注意是转接板的管脚号,如果你的液晶屏座不是靠一边焊的,要注意管脚号!
2脚 LED3
3脚 LED2
4脚 LED1
6脚 VCI
35脚 PSX
38脚 DTX0
39脚 VDD
接地的引脚:
1脚 GND
36脚 DTX2
37脚 DTX1
40脚 IF
41脚 GND

焊好这些剩下的就是从母版9针白色插座插线过来了。。。
偶是把白色插座的一头的线从头里面挑出来。。。这样就可以不用焊,直接插在转接板的双排针上面了。

对应关系如下:
白色9针插座第一脚VCC 留空,这个是5v的,偶用胶布包住了。。不用。。。
第二脚  液晶背光开关  接转接板5脚
第三脚 GND       接转接板第一脚
第四脚VCC3.3V接转接板第二脚
第五脚 RST 接转接板的第七脚
第六脚 RS 接转接板的29脚
第七脚 CS 接转接板的28脚
第八脚 SCK 接转接板27脚
第九脚 SDA 接转接板26脚。

ok上电。。。通过ISP下载程序。。。可以看到液晶屏显示测试字符了:)
(注意这里用不了jlink,因为管脚刚好是相同的,用jlink需要改下引脚从并行液晶线里面引,yuguoliang兄已经证实从那里引脚jlink可以用)

网友A:
汉字用是什么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