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实现软随机数怎么做?

楼主(2021-11-28):
我是用的是STM32F103,好像没有硬件随机数这个功能,请问软随机数怎么实现?

网友A:
首先,利用ADC转换的噪声产生一个随机数,每转换一次就取ADC值的最低位来作为随机数的一位,要多少位就转换多少次;
然后,用srand函数设置这个随机数为种子;
最后,每次调用rand函数就得到随机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