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想使用航顺的32位MCU实现远程升级

楼主(2021-11-28):
请问一下,我想用网口W5500实现对航顺的远程升级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A:
IAP功能:把flash空间分两部分,一部分作boot区,一部分作app区。boot区代码负责对app区的擦写。

网友B:
这个iap功能所有单片机都是类似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做完,就都做完了。

网友C:
你找个W5500的远程升级的代码呗

网友D:
这个可以网上搜搜,就是学会发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E:
跟串口升级一样,就是通过网络升级而已

网友F:
你要注意传输的文件不要丢包

网友G:
其实丢包这块是比较重要的,需要做个校验

网友H:
W5500你想用那种协议传输呢?

网友I:
这个升级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分包传输数据

网友J:
可以用网上的demo改改

网友K:
没做过这种升级,不过应该也不会很难的

网友L:
网口升级 无非是UDP/TCP这种 还可以的

网友M:
这种你就想象成串口就行了,串口升级

网友N:
跟串口升级一样,你网上找找串口升级的代码示例

网友O:
正常你可以找W5500的技术支持 咨询一下 是否有参考

网友P:
你是不是得用大一点儿的flash放程序代码啊

网友Q:
这个我觉得就跟串口升级差不多,通信协议不一样而已,串口升级示例很多的

网友R:
我用过W5500固件升级,有点儿慢哦

网友S:
这个就是加个协议,整体数据做成把每包数据接受就好

网友T:
没做过,有朋友做过么?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U:
这个我觉得生成的文件得切割开来,然后还要有校验

网友V:
你要去找个demo参考,直接说你可能也不会很懂

网友W:
远程可以通过以太网、WIFI等实现。

网友X:
和串口升级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