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HK32F39A的 Cache 缓存怎么用?

楼主(2021-11-29):
(无正文)

网友A:
Cache是用于提高运算性能的。对于应用来说,执行打开或者关闭此功能就可以了。不需要设置其他的。

网友B:
这样的话,那就打开就好了,谁会闲性能好呢?
耗电受限的,另当别论

网友C(2022-02-16):
这个一般是映射内存用的吧,没用

网友D:
看你需求啦,一般情况也不用上Cache

网友E:
这个我看配置工具上 有这个cache,但是咋使用,我不会,哈哈哈

网友F:
你可以参考ST的,ST好像有Cache,你学学呗

网友G:
应该是内核相关的,内核做缓冲映射啥的

网友H:
这个好像是高级的MCU才带Cache吧

网友I:
估计是跟内部交换数据使用的,需要映射啥的

网友J:
猜测,就和DMA差不多

网友K:
应该是大一些的数据交换来使用它吧,简单数据处理之类的估计都不需要它

网友L:
可能是需要响应迅速的,才会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