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885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21-11-29):
想咨询下,用串口1调试串口时,数据不对,看了数据手册,使用前IO置1,但结果如下,是我哪里设置有误吗

网友A:
数据不对的话,建议检查uart clock source, baudrate, 奇偶同位,stop 的设定。
uart传送及接收端都要检查,以保持一致性

网友B:
像这种最方便快捷就是拿官方例程跑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最方便快捷就是拿官方例程跑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跑的例程,表示有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最方便快捷就是拿官方例程跑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跑了例程,数据就这样,表示不太懂

楼主:
已解决,程序中BUF[]没有大小,默认为BUF[0]导致只读取第一位,另外每次数据接收后清TI标志位(不清的话,buf中数据一直变)

网友C:
没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