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里怎么多了根根?

楼主(2021-11-29):
电路图导入到PCB后,发现 R221多了一条线(图中用粗绿线圈出)。检查了 NET表,没有这线。NET 表里有关的4个元件都用绿线圈出了。
请问这个多的线怎么去掉呢?
多谢!【多谢各位,clear all nets 后重新导入,解决。】

网友A:
重新导入一次试试

楼主:
点这个吗?没用啊!

网友B:
看看你的器件库,看看你的器件标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这个吗?没用啊!

实在不行,你把你的文件放在这里,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面重新整理。先清除网表,再重新导入网表,再网表最佳化。否则你线路图本来就有此连线。 ...

谢谢!先 clear all nets,再像地板那样 update PCB Document *.PcbDoc,问题消失!

网友D:
这个是飞线,可以设置去除的

网友E:
这是预拉线,正常,把该连接的引脚通过飞线预先连接起来,零件和铜箔连接好后自动就消失了。这根线有用,方便找到相关零件,哪里漏掉了没连上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F:
这是个BUG,我经常遇到,我的处理方法是,先隐藏网络飞线,然后关闭PCB文件,重新打开文件,再显示网络飞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