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的抗干扰性能怎么样?

楼主(2021-11-2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抗干扰性能很好的。

网友B:
HK的抗干扰应该不错吧,毕竟公司也很大

网友C:
这个倒是没测过,不过以前ST的电路没改可以正常用

网友D:
这个有机会可以试试,楼主想法不错哦

网友E:
正常来说多少会有干扰,但是芯片自己都能纠错的

网友F:
应该可以纠错处理吧,毕竟MCU不能那么脆弱

网友G:
我猜测应该抗干扰没啥问题

网友H:
这个可以看看HK提供的MCU测试吧,上面应该都有写

网友I:
估计会有数据恢复/纠错的,不然程序不早就跑飞了么

网友J:
抗干扰行的,我用暂时没出现问题

网友K:
串口下走电源线这种设计,能避免还是避免吧

网友L:
这芯片应该没啥问题,但是你设计也不能乱来啊

网友M:
我觉得可以正常恢复的,不用担心

网友N:
抗干扰性能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但是看你需求,如果环境恶劣建议还是找超稳定的芯片吧

网友O:
这种信号线下面走电源都不是什么干扰啦

网友P:
我觉得航顺的MCU还行,用这么久没出现问题

网友Q:
尽量少干这种信号线下面走电源的事儿,容易有影响

网友R:
正常也不会有恢复数据,就是把波形重新整理一下

网友S:
我觉得航顺的MCU还是不错的,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