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硬件I2C和软件I2C性能比较

楼主(2021-11-29):
想知道STM32的硬件I2C和软件I2C性能比较结果,因为现在大家针对STM32F103基本都是用的软件I2C模拟,说是硬件I2C好像有BUG,难道官方不知道么?估计肯定也是可以用的,谁有做过这种性能比较么?

网友A:
经过一些尝试,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
1)、硬件I2C的GPIO选同一个Port下的;
2)、确认选择的GPIO复位后的默认功能是否会造成相关IO可能会产生I2C Busy的时序;
3)、初始I2C外设前可以适当添加一段延时,然后初始化前复位整个外设模块;
4)、程序上做一些检测,适当时候得复位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