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使用那种GUI比较好?

楼主(2021-11-29):
STM32F4的处理性能还是不错的,所以想用它做一款驱动LCD的产品,涉及到GUI,各位建议使用LVGL还是TouchGFX,或者是其他的等等

网友A(2022-07-29):
Lvgl啊,这个是开源的

网友B:
TGFX的话,消耗的资源比较多,不合适的

网友C:
如果用F4的话,建议用lvgl吧,我觉得这个消耗资源比较少

网友D:
看你需求,如果屏小的话,用TouchGFX是可以的,毕竟炫酷嘛

网友E:
就用资源占用少的设计GUI就好了,其它倒是没啥

网友F:
一般都是用LVGL开发,资料比较多的

网友G:
我是建议你用lvgl的,我觉得这个现在用的人比较多

网友H:
用啥都是可以的,不行就外扩sdram

网友I:
你的屏用多大啊?都需要什么GUI效果啊?

网友J:
根据你的项目需求来说的,得GUI组件支持你的需求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