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的I2C有BUG么?

楼主(2021-11-29):
想知道STM32的硬件I2C听说是有BUG,想知道HK32的MCU有没有这种BUG呢?

网友A:
是什么bug?

网友B:
是什么样的bug呢?说说看。

网友C:
道听途说,不如脚踏实地自己试试看

网友D:
应该没有BUG吧,可以自己试试哦

网友E:
这个我倒是没测过,一般I2C我都是用模拟的

网友F:
用模拟I2C呗,简单方便移植

网友G:
这个你最好是自己测试测试,看看有没有BUG

网友H:
ST的I2C的BUG是啥啊?没听说

网友I:
这个你最好试试,建议还是用模拟I2C 好用呢

网友J:
这种BUG不会遗留下来吧

网友K:
我觉得没啥问题,我用航顺的还没遇到啥问题呢

网友L:
如果可以,建议还是亲自测测,如果不是硬性要求,其实可以用软件模拟I2C

网友M:
这个问问FAE试试,估计没BUG

网友N:
你去找官方的技术支持请教一下吧

网友O:
我猜是没有BUG,虽然我不用硬件I2C

网友P:
硬件I2C不好用啊,用软件模拟的I2C吧,简单高效

网友Q:
用模拟I2C呗,方便移植呀,兼容性很强

网友R:
如果用I2C的话,建议还是模拟I2C,不过时序问题就费劲了

网友S:
硬件I2C有啥BUG啊?楼主讲讲

网友T:
估计没有BUG吧,没听说有BUG这一说

网友U:
其实航顺的芯片还挺好用的,可以试试硬件I2C

网友V:
我觉得是没有BUG的,但是我用的是模拟I2C,没做过硬件I2C方面的测试

网友W(2022-10-05):
会出现一些死锁的情况,所以大家一般都会避免使用硬件I2C

网友X:
I2C为什么会有bug

网友Y:
遇到过没有嘛?

网友Z:
HK的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AA: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网友AB:
I2C从机会导致主机死机吗?

网友AC:
硬件I2C使用起来比较啰嗦,主要是不会用导致的问题。

网友AD:
业内一直传说STM32的硬件I2C有bug

网友AE:
想用IIC的话,就用软件模拟吧。

网友AF:
这个需要自己实测一下吧。

网友AG:
I2C_CheckEvent 函数中就能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网友AH:
有很多人说stm32有bug,就算有也应该是早期的问题了

网友AI:
用最高优先级的DMA来实现I2C传输。

网友AJ:
HK的I2C没有问题的。

网友AK:
为什么你认为ST有,HK就有呢,ST那个是很早的F101系列了

网友AL:
硬件I2C DMa有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