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新款MCU为什么都不提供标准库函数了呢?

楼主(2021-11-29):
最近在搞G0系列,发现新款的MCU好像都不提供标准库函数了,这是为啥呢?

网友A:
ST已经停止对标准库的更新,所以新的MCU都不提供标准库,因为标准库用户上手难度高,HAL库上手简单,而且HAL库可移植性更高,有利于ST推广自己的产品。但是个人认为HAL库执行效率太低,也会导致用户和底层之间的距离原来越远。当应用对时间要求苛刻的话,HAL库会导致程序运行时间远超要求,而用户却不知如何修改。

网友B:
HAL库里面有很多无用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已经停止对标准库的更新,所以新的MCU都不提供标准库,因为标准库用户上手难度高,HAL库上手简单,而且HA ...

HAL库都随带有LL库,LL库的接口形式类似以前的标准库,并且HAL跟LL可以同时混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