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F103代码烧录问题

楼主(2021-11-29):
各位大佬,小弟在用HK32F103替代stm芯片时,jlink可以连接上HK32F103,但是直接烧录stm的代码时会报错,请教下HK可以直接烧录stm代码吗?还是需要做什么修改

网友A:
MCU型号要选HK的对应型号,编程算法也要改为HK的(KEIL器件包如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型号要选HK的对应型号,编程算法也要改为HK的(KEIL器件包如附件)。

包我安装了,也选了对应的型号,烧录时结果如下C:\Users\xiejiangwen\Desktop

楼主:
引用 楼主:
包我安装了,也选了对应的型号,烧录时结果如下

图片重新发一下

网友A:
编程算法也要改为HK的

网友B:
开始的时候,也是投机取巧,用ST的东西,
发现跑起来之后,又懒得改了,
但是心里一直不踏实,有空的时候,慢慢改HK的

网友C:
正常是可以直接烧录STM32的程序代码的

网友D:
你报错提示什么呢?

网友E:
不需要修改,直接烧录就可以

网友F:
我用航顺好好的呢,可以直接烧录 不用修改任何配置的

网友G:
正常来说是完全兼容的,选择烧录算法的时候你要选择ST的芯片 而不是航顺的芯片

网友H:
你要替代的STM32芯片具体型号是哪个啊

网友I:
正常来说不会有问题的,我之前都测试过

网友J:
看看你的报错截图吧,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K:
可以连接上就行啊,你烧录应该是算法没选择对导致的

网友L:
不用修改的,直接烧录就可以

网友M:
你是不是算法选错了啊?

网友N:
是不是代码量超了HK芯片的导致呢?

网友O:
错误提示是啥啊?正常不会出错的

网友P:
应该是你的算法选择错了,导致烧录报错吧

网友Q:
你可以找HK的FAE咨询一下

网友R:
建议最好把报错截图发出来,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S:
航顺是可以直接用STM的程序代码的

网友T:
比如STM32F103C8就可以用HK32F103C8代替

网友U:
这个正常来说我没遇到过,因为大家都说HK是完全兼容ST的

网友V:
HK是可以直接烧录STM32的代码的,不用担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