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官方所有USB例程笔记

楼主(2021-11-29):
写本文时正在寻找STM32F429 VCP例程,想起之前调试过的F103和F407,记录一下

STM32F1~F4的官方例程,偏爱官方例程,因为比较规范,原机汁原味

官方地址:http://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sw-stm32046.html

或者官方网站搜索:host-device_lib

以上例程是官方的,基于IAR

然后还需要驱动程序

地址: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utilities/stsw-stm32102.html
搜索:Virtual COM

楼主:
如果驱动不成功

由于一些系统被精简的原因会丢失mdmcpq.inf和usbser.sys导致不能正确驱动,解决方法如下
1、确保c:\windows\inf陌路下面存在mdmcpq.inf
2、确保c:\windows\system32\drivers陌路下面存在usbser.sys
3、如果以上路径文件均不存在请找到本CD里面"Driver"文件夹下面的对应系统的两个文件复制到上面描述的文件目录下

4、检查安装的驱动的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Virtual comport driver\Win7下的

stmcdc.inf文件

楼主:
;------------------------------------------------------------------------------
;            VID/PID Settings
;------------------------------------------------------------------------------
[DeviceList.NT]
%DESCRIPTION%=DriverInstall,USB\VID_0483&PID_5740

[DeviceList.NTamd64]
%DESCRIPTION%=DriverInstall,USB\VID_0483&PID_5740

楼主:
VID和 PID是否和程序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