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自定义USB设备开发详细流程讲解(基于libusb)

楼主(2021-11-29):
USB的用途就不多说了,下面的内容主要就是讲解如何利用ST提供的USB驱动库和libusb上位机驱动库实现一个USB数据传输功能,为了降低开发难度,我们仅仅讲解Bulk传输模式,当然这也是用得比较多的传输模式。

开发流程
1,完成STM32单片机端的USB程序;
2,利用linusb自带的inf-wizard工具生成USB驱动;
3,基于libusb编写USB通信程序;
4,测试PC和单片机的数据通信;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Bulk传输模式应该是需要驱动程序吧?可以无驱运行吗

楼主:
STM32程序编写
1,完成描述符的修改,修改后的描述符如下(在usb_desc.c文件中)
设备描述符:

楼主: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DeviceDescriptor[CUSTOMHID_SIZ_DEVICE_DESC] =

             {

             0x12,
             /*bLength */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0x00,
             /*bcdUSB */

             0x02,

             0x00,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40,
             /*bMaxPacketSize40*/

             LOBYTE(USBD_VID),
             /*idVendor*/

             HIBYTE(USBD_VID),
             /*idVendor*/

             LOBYTE(USBD_PID),
             /*idVendor*/

             HIBYTE(USBD_PID),
             /*idVendor*/

             0x00,
             /*bcdDevice rel. 2.00*/

             0x02,

             1,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manufacturer */

             2,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product*/

             3,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device serial number */

             0x01
             /*bNumConfigurations*/

             };
             /* CustomHID_DeviceDescriptor */

楼主:
配置描述符: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ConfigDescriptor[CUSTOMHID_SIZ_CONFIG_DESC] =

             {

             0x09,
             /* bLength: Configu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CUSTOMHID_SIZ_CONFIG_DESC,

             /* wTotalLength: Bytes returned */

             0x00,

             0x01,
             /* bNumInterfaces: 1 interface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0xE0,
             /* bmAttributes: Bus powered */

             /*Bus powered: 7th bit, Self Powered: 6th bit, Remote wakeup: 5th bit, reserved: 4..0 bits */

             0xFA,
             /* MaxPower 500 mA: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 */

             /************** Descriptor of Custom HID interface ****************/

             /* 09 */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4,
             /* bNumEndpoints */

             0xDC,
             /* bInterfaceClass: Class code = 0DCH */

             0xA0,
             /* bInterfaceSubClass : Subclass code = 0A0H */

             0xB0,
             /* nInterfaceProtocol : Protocol code = 0B0H */

             0,
             /*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

             /******************** endpoint descriptor ********************/

             /* 18 */

             0x07,
             /* endpoint descriptor length = 07H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05H */

             0x81,
             /* endpoint 1 IN */

             0x02,
             /* bulk transfer = 02H */

             0x40,0x00,
             /* endpoint max packet size = 0040H */

             0x00,
             /* the value is invalid when bulk transfer */

             0x07,
             /* endpoint descriptor length = 07H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05H */

             0x01,
             /* endpoint 1 OUT */

             0x02,
             /* bulk transfer = 02H */

             0x40,0x00,
             /* endpoint max packet size = 0040H */

             0x00,
             /* the value is invalid when bulk transfer */

             0x07,
             /* endpoint descriptor length = 07H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05H */

             0x82,
             /* endpoint 2 IN */

             0x02,
             /* bulk transfer = 02H */

             0x40,0x00,
             /* endpoint max packet size = 0040H */

             0x00,
             /* the value is invalid when bulk transfer */

             0x07,
             /* endpoint descriptor length = 07H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05H */

             0x02,
             /* endpoint 2 OUT */

             0x02,
             /* bulk transfer = 02H */

             0x40,0x00,
             /* endpoint max packet size = 0040H */

             0x00,
             /* the value is invalid when bulk transfer */

             };
             /* CustomHID_ConfigDescriptor */

楼主:
配置描述符就包含了端点描述符,我们用了4个端点,两个BULK-OUT端点,两个BULK-IN端点。

其他的描述符:
/* USB String Descriptors (optional) */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StringLangID[CUSTOMHID_SIZ_STRING_LANGID] =

             {

             CUSTOMHID_SIZ_STRING_LANGID,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0x09,

             0x04

             };
             /* LangID = 0x0409: U.S. English */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StringVendor[CUSTOMHID_SIZ_STRING_VENDOR] =

             {

             CUSTOMHID_SIZ_STRING_VENDOR,
             /* Size of Vendor string */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Manufacturer: "STMicroelectronics"

             'M'
             , 0,
             'y'
             , 0,
             'U'
             , 0,
             'S'
             , 0,
             'B'
             , 0,
             '_'
             , 0,
             'H'
             , 0,
             'I'
             ,0,
             'D'
             ,0

             };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StringProduct[CUSTOMHID_SIZ_STRING_PRODUCT] =

             {

             CUSTOMHID_SIZ_STRING_PRODUCT,
             /* bLength */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B'
             , 0,
             'y'
             , 0,
             ' '
             , 0,
             'e'
             , 0,
             'm'
             , 0,
             'b'
             , 0,
             'e'
             ,0,
             'd'
             ,0,
             '-'
             ,0,
             'n'
             ,0,
             'e'
             ,0,
             't'
             ,0

             };

             uint8_t CustomHID_StringSerial[CUSTOMHID_SIZ_STRING_SERIAL] =

             {

             CUSTOMHID_SIZ_STRING_SERIAL,
             /* bLength */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x'
             , 0,
             'x'
             , 0,
             'x'
             , 0,
             'x'
             , 0,
             'x'
             , 0,
             'x'
             , 0,
             'x'
             , 0

             };

楼主:
2,根据端点缓冲区大小配置端点缓冲区地址,配置信息如下(在usb_conf.h文件中):

             /* buffer table base address */

             #define BTABLE_ADDRESS      (0x00)

             /* EP0  */

             /* rx/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0_RXADDR        (0x18)

             #define ENDP0_TXADDR        (0x58)

             /* EP1  */

             /* tx buffer base address */

             //地址为32位对其,位4的倍数,不能超过 bMaxPacketSize

             //EP1

             #define ENDP1_RXADDR        (0x98)

             #define ENDP1_TXADDR        (0x98+64)

             EP2

             #define ENDP2_RXADDR        (0xA0+64+64)

             #define ENDP2_TXADDR        (0xA0+64+64+64)

楼主:
3,初始化每个端点(在usb_prop.c文件中的CustomHID_Reset函数中)
  /* Initialize Endpoint 0 */

             SetEPType(ENDP0, EP_CONTROL);

             SetEPTxStatus(ENDP0, EP_TX_STALL);

             SetEPRxAddr(ENDP0, ENDP0_RXADDR);

             SetEPTxAddr(ENDP0, ENDP0_TXADDR);

             Clear_Status_Out(ENDP0);

             SetEPRxCount(ENDP0, Device_Property.MaxPacketSize);

             SetEPRxValid(ENDP0);

             /* Initialize Endpoint 1 */

             SetEPType(ENDP1, EP_BULK);

             SetEPRxAddr(ENDP1, ENDP1_RXADDR);

             SetEPTxAddr(ENDP1, ENDP1_TXADDR);

             SetEPRxCount(ENDP1, EP_SIZE);

             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VALID);

             SetEPTxStatus(ENDP1, EP_TX_NAK);

             /* Initialize Endpoint 2 */

             SetEPType(ENDP2, EP_BULK);

             SetEPRxAddr(ENDP2, ENDP2_RXADDR);

             SetEPTxAddr(ENDP2, ENDP2_TXADDR);

             SetEPRxCount(ENDP2, EP_SIZE);

             SetEPRxStatus(ENDP2, EP_RX_VALID);

             SetEPTxStatus(ENDP2, EP_TX_NAK);

楼主:
4,实现端点的回调函数(需要在usb_conf.h中注释掉对应的回调函数宏定义)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EP1_OUT_Callback.

             * Description    : EP1 OUT Callback Routi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P1_OUT_Callback(
             void
             )

             {

             EP1_ReceivedCount = GetEPRxCount(ENDP1);

             PMAToUserBufferCopy(USB_Receive_Buffer, ENDP1_RXADDR, EP1_ReceivedCount);

             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VALID);

             }

             /*******************************************************************************

             * Function Name  : EP2_OUT_Callback.

             * Description    : EP2 OUT Callback Routi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P2_OUT_Callback(
             void
             )

             {

             EP2_ReceivedCount = GetEPRxCount(ENDP2);

             PMAToUserBufferCopy(USB_Receive_Buffer, ENDP2_RXADDR, EP2_ReceivedCount);

             SetEPRxStatus(ENDP2, EP_RX_VALID);

             }

楼主:
5,完成主函数的测试程序

             int
              main(
             void
             )

             {

             uint8_t data[256];

             uint32_t i=0;

             Set_System();
             //系统时钟初始化

             USART_Configuration();
             //串口1初始化

             printf
             (
             "\x0c\0"
             );
             printf
             (
             "\x0c\0"
             );
             //超级终端清屏

             printf
             (
             "\033[1;40;32m"
             );
             //设置超级终端背景为黑色,字符为绿色

             printf
             (
             "\r\n*******************************************************************************"
             );

             printf
             (
             "\r\n************************ Copyright 2009-2012, EmbedNet ************************"
             );

             printf
             (
             "\r\n*************************** http://www.embed-net.com **************************"
             );

             printf
             (
             "\r\n***************************** All Rights Reserved *****************************"
             );

             printf
             (
             "\r\n*******************************************************************************"
             );

             printf
             (
             "\r\n"
             );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SB_Init();

             while
             (1)

             {

             if
             (EP1_ReceivedCount > 0){

             USB_GetData(ENDP1,data,EP1_ReceivedCount);

             USB_SendData(ENDP1,data,EP1_ReceivedCount);

             printf
             (
             "usb EP1 get data %d byte data\n\r"
             ,EP1_ReceivedCount);

             for
             (i=0;i<EP1_ReceivedCount;i++){

             printf
             (
             "0x%02X "
             ,data[i]);

             }

             printf
             (
             "\n\r"
             );

             EP1_ReceivedCount=0;

             }

             if
             (EP2_ReceivedCount > 0){

             USB_GetData(ENDP2,data,EP2_ReceivedCount);

             USB_SendData(ENDP2,data,EP2_ReceivedCount);

             printf
             (
             "usb EP2 get data %d byte data\n\r"
             ,EP2_ReceivedCount);

             for
             (i=0;i<EP2_ReceivedCount;i++){

             printf
             (
             "0x%02X "
             ,data[i]);

             }

             printf
             (
             "\n\r"
             );

             EP2_ReceivedCount=0;

             }

             }

             }

楼主:
到此,STM32的程序基本上编写完成,然后编译下载程序,如果一切顺利,系统会检测到一个新的设备并试图加载对应的驱动,由于我们还没做驱动程序,所以肯定会加载驱动失败。

驱动程序生成
下面我们就利用libusb自带的inf-wizard工具生成USB驱动程序,该工具可以到本**的附件下载,其具体过程如下:

楼主:
运行该程序,出现下图对话框,点击“Next”;

出现下图对话框后选择我们需要生成驱动程序的设备;

这里可以写该Device Name,我们保持默认值,其他的都不需要修改;

点击Next后出现下图对话框,我们选择一个目录保存这个inf文件;

保存后的文件

楼主:
若要立即安装驱动,可以点击下面对话框的红色框按钮;

Win7下可能会出现如下对话框,点击始终安装;

到此,USB驱动程序自动生成完毕,若安装了驱动,则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会看到如下信息

基于libusb的上位机驱动程序编写
首先建立一个驱动程序工程,然后将libusb的库(附件有下载)添加到工程里面,编写以下几个函数
设备扫描函数,该函数用来找到插入电脑上的USB设备

楼主:
  /**

             * @brief  扫描设备连接数

             * @param  NeedInit 是否需要初始化,第一次调用该函数需要初始化

             * @retval 识别到的指定设备个数

             */

             int
              __stdcall USBScanDev(
             int
              NeedInit)

             {

             if
             (NeedInit){

             usb_init();
             /* initialize the library */

             usb_find_busses();
             /* find all busses */

             usb_find_devices();
             /* find all connected devices */

             }

             return
              scan_dev(pBoard);

             }

楼主:
打开设备
  /**

             * @brief  打开指定的USB设备

             * @param  devNum        需要打开的设备号

             * @retval 打开状态

             */

             int
              __stdcall USBOpenDev(
             int
              DevIndex)

             {

             pBoardHandle[DevIndex] = open_dev(DevIndex,pBoard);

             if
             (pBoardHandle[DevIndex]==NULL){

             return
              SEVERITY_ERROR;

             }
             else
             {

             return
              SEVERITY_SUCCESS;

             }

             }

楼主:
关闭设备
     /**

             * @brief  关闭指定的USB设备

             * @param  devNum        需要关闭的设备号

             * @retval 打开状态

             */

             int
              __stdcall USBCloseDev(
             int
              DevIndex)

             {

             return
              close_dev(DevIndex,pBoardHandle);

             }

楼主:
BULK端点写数据

楼主:
      /**

             * @brief  USB Bulk端点写数据

             * @param  nBoardID 设备号

             * @param  pipenum 端点号

             * @param  sendbuffer 发送数据缓冲区

             * @param  len 发送数据字节数

             * @param  waittime 超时时间

             * @retval 成功发送的数据字节数

             */

             int
              __stdcall USBBulkWriteData(unsigned
             int
              nBoardID,
             int
              pipenum,
             char
              *sendbuffer,
             int
              len,
             int
              waittime)

             {

             int
              ret=0;

             if
             (pBoardHandle[nBoardID] == NULL){

             return
              SEVERITY_ERROR;

             }

             #ifdef TEST_SET_CONFIGURATION

             if
              (usb_set_configuration(pBoardHandle[nBoardID], MY_CONFIG) < 0)

             {

             usb_close(pBoardHandle[nBoardID]);

             return
              SEVERITY_ERROR;

             }

             #endif

             #ifdef TEST_CLAIM_INTERFACE

             if
              (usb_claim_interface(pBoardHandle[nBoardID], 0) < 0)

             {

             usb_close(pBoardHandle[nBoardID]);

             return
              SEVERITY_ERROR;

             }

             #endif

             #if TEST_ASYNC

             // Running an async write test

             ret = transfer_bulk_async(dev, pipenum, sendbuffer, len, waittime);

             #else

             ret = usb_bulk_write(pBoardHandle[nBoardID], pipenum, sendbuffer, len, waittime);

             /*if((len%64) == 0){

             usb_bulk_write(pBoardHandle[nBoardID], pipenum, sendbuffer, 0, waittime);

             }*/

             #endif

             #ifdef TEST_CLAIM_INTERFACE

             usb_release_interface(pBoardHandle[nBoardID], 0);

             #endif

             return
              ret;

             }

楼主:
BULK端点读数据

   /**

             * @brief  USB Bulk读数据

             * @param  nBoardID 设备号

             * @param  pipenum 端点号

             * @param  readbuffer 读取数据缓冲区

             * @param  len 读取数据字节数

             * @param  waittime 超时时间

             * @retval 读到的数据字节数

             */

             int
              __stdcall USBBulkReadData(unsigned
             int
              nBoardID,
             int
              pipenum,
             char
              *readbuffer,
             int
              len,
             int
              waittime)

             {

             int
              ret=0;

             if
             (pBoardHandle[nBoardID] == NULL){

             return
              SEVERITY_ERROR;

             }

             #ifdef TEST_SET_CONFIGURATION

             if
              (usb_set_configuration(pBoardHandle[nBoardID], MY_CONFIG) < 0)

             {

             usb_close(pBoardHandle[nBoardID]);

             return
              SEVERITY_ERROR;

             }

             #endif

             #ifdef TEST_CLAIM_INTERFACE

             if
              (usb_claim_interface(pBoardHandle[nBoardID], 0) < 0)

             {

             usb_close(pBoardHandle[nBoardID]);

             return
              SEVERITY_ERROR;

             }

             #endif

             #if TEST_ASYNC

             // Running an async read test

             ret = transfer_bulk_async(pGinkgoBoardHandle[nBoardID], pipenum, sendbuffer, len, waittime);

             #else

             ret = usb_bulk_read(pBoardHandle[nBoardID], pipenum, readbuffer, len, waittime);

             #endif

             #ifdef TEST_CLAIM_INTERFACE

             usb_release_interface(pBoardHandle[nBoardID], 0);

             #endif

             return
              ret;

             }

楼主:
到此,PC端的驱动程序编写基本完成,下面就是驱动程序的测试,我们可以把之前这个程序生成为一个dll文件,然后单独建立一个测试工程来测试这个dll文件中的函数,测试程序如下:

// USB_DriverTest.cpp : 定义控制台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

             #include "stdafx.h"

             #define        EP1_OUT_SIZE        64

             #define        EP1_IN_SIZE        64

             int
              _tmain(
             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DevNum;

             int
              ret;

             char
              WriteTestData[256]={1,2,3,4,5,6,7,8,9};

             char
              ReadTestData[256]={0};

             for
             (
             int
              i=0;i<256;i++){

             WriteTestData[i] = i;

             }

             //扫描设备连接数,需要初始化

             DevNum = USBScanDev(1);

             printf
             (
             "设备连接数为:%d\n"
             ,DevNum);

             //打开设备0

             ret = USBOpenDev(0);

             if
             (ret == SEVERITY_ERROR){

             printf
             (
             "打开设备失败!\n"
             );

             return
              SEVERITY_ERROR;

             }
             else
             {

             printf
             (
             "打开设备成功!\n"
             );

             }

             //端点1写数据

             ret = USBBulkWriteData(0,EP1_OUT,WriteTestData,EP1_OUT_SIZE,500);

             if
             (ret != EP1_OUT_SIZE){

             printf
             (
             "端点1写数据失败!%d\n"
             ,ret);

             return
              SEVERITY_ERROR;

             }
             else
             {

             printf
             (
             "端点1写数据成功!\n"
             );

             }

             //端点1读数据

             ret = USBBulkReadData(0,EP1_IN,ReadTestData,EP1_IN_SIZE,500);

             if
             (ret != EP1_IN_SIZE){

             printf
             (
             "端点1读数据失败!%d\n"
             ,ret);

             return
              SEVERITY_ERROR;

             }
             else
             {

             printf
             (
             "端点1读数据成功!\n"
             );

             for
             (
             int
              i=0;i<EP1_IN_SIZE;i++){

             printf
             (
             "%02X "
             ,ReadTestData[i]);

             if
             (((i+1)%16)==0){

             printf
             (
             "\n"
             );

             }

             }

             printf
             (
             "\n"
             );

             }

             Sleep(100);

             //端点2写数据

             ret = USBBulkWriteData(0,EP2_OUT,WriteTestData+64,64,500);

             if
             (ret != 64){

             printf
             (
             "端点2写数据失败!%d\n"
             ,ret);

             return
              SEVERITY_ERROR;

             }
             else
             {

             printf
             (
             "端点2写数据成功!\n"
             );

             }

             //端点2读数据

             ret = USBBulkReadData(0,EP2_IN,ReadTestData,64,500);

             if
             (ret != 64){

             printf
             (
             "端点2读数据失败!%d\n"
             ,ret);

             return
              SEVERITY_ERROR;

             }
             else
             {

             printf
             (
             "端点2读数据成功!\n"
             );

             for
             (
             int
              i=0;i<64;i++){

             printf
             (
             "%02X "
             ,ReadTestData[i]);

             if
             (((i+1)%16)==0){

             printf
             (
             "\n"
             );

             }

             }

             printf
             (
             "\n"
             );

             }

             getchar
             ();

             return
              0;

             }

楼主:
到此,整个开发流程基本完成,下面是本套程序的测试图片

串口打印输出

PC端测试程序输出

Bus Hound抓取到的USB数据

楼主:
程序源码下载链接被黑的也差不多了,没办法放出来。实在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