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大家好,在CPU允许的范围内,晶振频率是越高越好嘛?为什么?

楼主(2021-11-29):
大家好,ARM芯片,是否是在ARM允许的范围内,晶振频率越高越好呢?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个无所谓的,你要是不考虑成本建议关注精度,至于频率的大小都可以,修改软件配置就好了

网友B:
晶振频率越高,MCU功耗越高,建议根据需求选取合适晶振频率

网友C:
不是,可以用倍频、分频来满足需要就可以。

网友D:
不是越高越好,而且恰到好处,主要看你外设或定时器这些需要的频率,哪个时钟方便实现

网友E:
主频越快,处理数据就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