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HC32F460系列搭建FreeRTOS记录

楼主(2021-11-29):
前言
最近的芯片荒让人十分难受,不少人都开始查看中国国产的芯片,其中MCU比较大的就是华大与兆易、雅特力等厂商,他们各有优劣,因为笔者最近看重了华大的AOS系统,暂时还没有来得及使用,但是还是将最小系统搭建起来了。这里记录一下软件方面的实现。

前情提要:

本文写下时间线中的各个版本号:

ddl:1.3.1

FreeRTOS:10.4.3

User Manual:1.21

技能        熟练度
数据结构        了解
0x10 准备工作
下列的清单中描述了笔者发现了的需要使用的库与相关的资料

华大的最新ddl库
FreeRTOS最新库文件
华大最新的IDE支持包(如果需要IDE)
用户手册

楼主:
0x11 华大的ddl库
华大的ddl库直接可以在官网1上面找到,截止当前完成的时间,ddl最新版本号为1.3.1。

而IDE支持包和用户手册都可以在下载界面下找到。

ddl库内在当前版本下有一个小BUG,可以直接修改,这个bug将在下文中提到。

楼主:
0x21 FreeRTOS最新的文件
官网2上的最新库使用即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FreeRTOS并没有使用到华大相关MCU的example,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实现一个example。

楼主:
0x20 环境配置
笔者使用了keil进行配置。在IAR下的配置也是大同小异。可以参考实现。

keil内集成了HC相关的部分调试相关的配置。

IAR则需要在9+的版本下才会有很多的HC相关支持。

楼主:
随后的实现仅需要选中CMSIS即可。这里可以选择只用lib而不用src,因为关于FPU的部分开关需要依赖的部分文件这里可能没有。

楼主:
随后在内部的编译器设置下选择相关的头文件环境。

楼主:
这里的参数可能根据各种情况下的实际配置改变,还是需要因地制宜的添加或者是删除。

随后需要增加相关的标签

楼主:
  1. HC32F46x,USE_DEVICE_DRIVER_LIB,ARM_MATH_CM4

这里就是HC32F460相关的参数。其中ARM_MATH_CM4是正常情况下不需要使用的,但是如果使用了DSP相关的库源码,则需要使用这个宏标签。

到这里,基本上就可以完成当前的编译。

楼主:
0x30 FreeRTOS加入
首先将其解压并放置在规定的位置。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将portable下的文件按照当前需要的型号与核心进行修改,笔者这里留下了M4相关的参数。

楼主: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SystemCoreClock )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 ( TickType_t ) 10*1000 )   //200,000k/10k = 20,000k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5 )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30 )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75 * 1024 ) )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10 )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1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define configUSE_MUTEXES                                1
#define configQUEUE_REGISTRY_SIZE                8
#define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0
#define configUSE_RECURSIVE_MUTEXES                1
#define configUSE_MALLOC_FAILED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APPLICATION_TASK_TAG        1
#define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1
#define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0

楼主:
随后在最后的几行宏定义修改完成:

楼主:
/* Definitions that map the FreeRTOS port interrupt handlers to their CMSIS
standard names. */
#define vPortSVCHandler SVC_Handler//SVC_IrqHandler
#define xPort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PendSV_IrqHandler
#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SysTick_IrqHandler

楼主:
这里还需要将hc32f46x_interrupts.c内部的相关接口去除。否则直接使用SVC_IrqHandler接口替换掉vPortSVCHandler也可以。

楼主:
0x40 一个小问题
在合并两者的时候,笔者发现了一个小问题。修改完成后在这里稍稍记录一下:

在hc32f46x_clk.h中

楼主:
/**
*******************************************************************************
** \brief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
******************************************************************************/
typedef enum en_clk_sys_source
{
     ClkSysSrcHRC                   = 0u,   ///<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is HRC.
     ClkSysSrcMRC                   = 1u,   ///<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is MRC.
     ClkSysSrcLRC                   = 2u,   ///<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is LRC.
     ClkSysSrcXTAL                  = 3u,   ///<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is XTAL.
     ClkSysSrcXTAL32                = 4u,   ///<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is XTAL32.
     CLKSysSrcMPLL                  = 5u,   ///<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is MPLL.
}en_clk_sys_source_t;

楼主:
CLKSysSrcMPLL修改和上述的风格并未一致,可以选择修改成ClkSysSrcMPLL即可。

网友A(2022-05-13):
引用 楼主:
CLKSysSrcMPLL修改和上述的风格并未一致,可以选择修改成ClkSysSrcMPLL即可。

楼主这样移植能顺利跑起来不

网友B:
freertos任务切换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C:
如何在FreeRTOS下实现低功耗

网友D:
FreeRTOS 移栽要点怎么解决

网友E:
FreeRTOS和UCOSIII哪个更适合

网友F:
移植的例程,完整的讲义。

网友G:
系统的栈最大是多少

网友H:
freertos 占多少内存空间

网友:
在学习freertos之前,应学习哪些东西

网友I:
正在学习,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