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备接口实例

楼主(2021-11-29):
device.h:
#ifndef __DEVICE_H__
#define __DEVICE_H__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void *)0)
#endif

typedef int (*on_recv_fun)(void *);

typedef struct {
        on_recv_fun on_recv;
}device_methods_t;

typedef struct {
        void *pdev;
        device_methods_t* methods;
}device_interface_t;

int register_dev(const char* name, device_interface_t devi);

#endif

楼主:
device.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vice.h"

device_interface_t g_device;

int register_dev(const char* name, device_interface_t *devi)
{
        if(devi == NULL) {
                printf("%d: devi is NULL!\n",__LINE__ + 1);
                return -__LINE__;
        }

        if(name == NULL || devi->methods == NULL || devi->pdev == NULL) {
                printf("%d: name or methods or pdev is NULL!\n",__LINE__ + 1);
                return -__LINE__;
        }

        g_device.methods = devi->methods;
        g_device.pdev = devi->pdev;

        return 0;
}

楼主:
dev_485.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v_485.h"

static int on_485_recv(void *param)
{
        if(param ==NULL){
                printf("%d: param NULL!\n",__LINE__ + 1);
                return -__LINE__;
        }

        return 0;
}

device_methods_t dev_485_methords = {
        .on_recv = on_485_recv
};

device_485_t g_dev_485;

int dev_485_init(void)
{
        device_interface_t devi = {
                .pdev = &g_dev_485,
                .methods = &dev_485_methords
        };

        int ret = register_dev("485",&devi);

        return ret;
}

楼主:
dev_485.h:

#ifndef __DEV_485_H__
#define __DEV_485_H__

#include "device.h"

typedef struct {
        char *name;
}device_485_t;

int dev_485_init(void);

#endif

网友A:
这些都是楼主自己项目里面自己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楼主自己项目里面自己写的吗?

上面的代码是我昨天下午刚写的,用在当前项目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代码是我昨天下午刚写的,用在当前项目中的

不问的话还以为你从网上搞的,主要是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问的话还以为你从网上搞的,主要是速度太快了

之前的讲解和文件系统的例子是从别的地方拷贝的,这个例子是自己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的讲解和文件系统的例子是从别的地方拷贝的,这个例子是自己写的。 ...

我以为全部自己手写的,不过也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