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421读保护问题

楼主(2021-11-29):
AT读保护程序设置没找到,ST里原先有。烧录器设置怕生产选错。所以想软件设置,保险一些。有大大知道如何软件设置吗?

楼主(2021-12-29):
引用 网友A:
FLASH_ReadProtectConfig(ENABLE)

还需其它函数配合吧,参考ST的FLASH解锁在开启读保护,没成功。

网友B:
可以参考ANOO14的方式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AN0014_FLASH_Application_Note_ZH_V1.0.0.pdf

网友:
用atlink离线烧录功能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