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的MCU可以超频吗?

楼主(2021-11-29):
如题,灵动的MCU是否可以稍微的超频,超频的表现如何?

网友A:
楼主想用来干嘛了

网友B:
玩玩可以

网友C:
超频就是没事自己玩的,
真正做项目,没有谁超频~

网友D:
为啥要玩超频呢了

网友E:
做项目的话,不要这么干,
只是自己玩的话,可以

网友F:
可是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G:
超频没啥问题吧,这个倒是没有测试过

网友H:
可以超频吧,我看ST的也可以,其他的也都可以稍微超频的

网友I:
超频其实我觉得没啥太大用,现在MCU的主频都很高了

网友J:
超频是做什么,是速度慢了么

网友K: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L:
可以超,毕竟MCU肯定要有资源预留的,频率估计也不例外

网友M:
当然可以啦,超频玩玩还是可以的,但是稳不稳定就不知道了

网友N:
你可以试试,修改倍频系数,然后再配置一下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O:
试试吧,具体能不能超我还真就没有测试过

网友P:
超频的话,系统不会很稳的吧,建议还是别超频的好

网友Q:
自己可以超频鼓捣鼓捣,但是产品应用建议还是别超频了吧

网友R:
超频估计是可以的,肯定会有性能预留的

网友S:
这个你去问问FAE吧,看看可不可以超频,超频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后果么

网友T: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超频的,我也想超频,你用哪款MCU,我可以帮你测测

网友U:
可以的,MCU基本上都可以超频,但是需要自己改改参数

网友V:
超频什么的,MCU肯定都可以啊,不过超出那点儿主频,好像也不够干啥

网友W:
你试试,不过稍微超频应该影响不大,过度超频可能运行不能太稳定

网友X:
应该可以超频的,尤其是稍微超频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Y:
超频挺好玩的,总想试试MCU可以跑多快

网友Z:
没问题的,超频可以,多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