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103内部时钟问题

楼主(2021-11-29):
MM32F103使用内部时钟,最高可以倍频到多少MHz

网友A:
看看各系数最大能配置多少
能不能用再说,先飞起来

网友B:
对,先飞起来

网友C:
这颗芯片是不是最高96MHz啊,你想超频?

网友D:
超频的话,最好一点一点尝试,稳定后再增加

网友E:
先跑起来吧,我觉得楼上的几个老哥说的挺对的

网友F:
超频什么的是不稳定的

网友G:
最大可以随便设置,但是看能不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H:
官方是不建议超频的,而且现在芯片也没必要超频用吧

网友I:
换个芯片也行的啊,没必要超频的

网友J:
超频是不是会影响MCU的寿命啊?比较好奇

网友K:
一般这颗芯片好像是最大96MHz的主频

网友L:
我网上搜了一下,发现MM32好像可以超频到168MHz,你可以试试

网友M:
倍频的话,看你外部输入晶振的主频啊,然后按照MCU的最大主频进行倍频,干就完了

网友N:
我觉得可以试试倍频到144MHz就行了,再高可能不稳定

网友O:
你可以试试倍频,不过首先要保证整体稳定运行才行

网友P:
我看官方介绍写的是96MHz,实际有人倍频到168MHz,你可以试试能否倍频到这么大

网友Q:
没做过倍频的事,但芯片主频应该没有不够的时候吧

网友R:
看你外部输入晶振有多少,最好选择官方推荐的,倍频好像也能稳一点儿

网友S(2022-01-10):
倍频和超频能相差多少呢

网友T:
跟外部晶振没有关系 就是看倍数是多少

网友U:
那应该是超频了吧

网友V:
可以**多长时间的倍频啊

网友W:
不够的时候肯定有 只不过需要选更高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