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L0系列,低功耗表现如何

楼主(2021-11-29):
没用过MM32的低功耗MCU,不知在低功耗表现上可以媲美STM32L0吗?

网友A:
不知道,要怎么个媲美法,比哪方面呢?
单纯的功耗?

网友B:
有用过MM32L0系列,但是低功耗模式没有用过,比较下 DataSheet 就大概知道了

网友C:
对比一下数据手册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D:
没有用过L系列

网友E:
楼主想说的是哪方面可以媲美了?就功耗方面吗

网友F:
一般看手册的开头指标参数,
动心的话,就亲测

网友G:
没错,看中了,就是测试验证

网友H:
低功耗的话,MM32不错

网友I:
应该是可以媲美STM32L0吧,毕竟ST的低功耗也不是太强

网友J:
这个还得看你应用代码,低频率唤醒是没问题的

网友K: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手册都应该能写低功耗参数

网友L:
我觉得还得看你自己设计,程序写好了,低功耗也能不错

网友M:
看看代码呗,用你的程序跑一下看看

网友N:
其实低功耗都差不多的,都差不多

网友O:
你最好把应用程序做出两份,然后功能一样,看看功能差别,这就能知道低功耗咋样了

网友P:
单纯的低功耗估计MM32和ST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Q:
我觉得MM32的低功耗能不错吧,MM32也挺大

网友R:
你去查一查数据手册,对比一下看看,正常都会有

网友S:
可以媲美STM32L0,MM32也不错

网友T:
具体还得去看手册,其实最好是还自己做个测试,别人做的测试都没有自己做的“真实”

网友U:
还没用过MM32的L系列,因为当时想用的时候缺货了

网友V:
估计低功耗性能都差不太多,毕竟都是大厂

网友W:
你可以去问问FAE,问问MM32的技术支持请教一下

网友X(2022-01-10):
做功能一样的程序 然后对比一下

网友Y:
我觉得低功耗这块还是不错的

网友Z:
数据手册上的值还不错就是不知道实测如何

网友AA:
我决定至少是不逊色的

网友AB:
自己做测试最好了 因为你可能达不到手册上说的功耗

网友AC:
推荐几款超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AD:
低功耗有什么好方案

网友AE:
处于睡眠状态下的话,那么各种有多种休眠模式的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AF:
单片机的低功耗方式如何实现?

网友AG:
MM32L0系列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AH:
真正做低功耗产品要从设计上予以解决

网友AI:
光盯着单片机的功耗是不行的

网友AJ:
单片机都有低功耗应用模式可以利用。

网友AK:
降压,降频,降速,启动低功耗模式,不用的时钟和内部外设关掉。

网友AL:
低功耗实现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

网友AM:
看看数据手册对比看看

网友AN:
挺棒的,不比st的低功耗差

网友AO(2022-02-25):
灵动的低功耗挺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