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L0是否支持任意外部中断唤醒?

楼主(2021-11-29):
我的需求是不用看门狗,外部有低功耗霍尔元件,通过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可以正常唤醒MCU吗

网友A:
可以的,外部中断唤醒 支持的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一般MCU都支持外部中断唤醒

网友C:
试试问FAE,正常都支持

网友D:
这种情况都是支持的,没啥问题

网友E:
任意外部中断唤醒不知道有没有,但是肯定有1个是可以外部中断唤醒的

网友F:
你问问代理商吧,或者看看手册,都有介绍

网友G:
任不任意不太知道,查查手册吧

网友H:
应该支持,中断唤醒嘛

网友I:
看了一下手册,在睡眠模式,只有 CPU 停止,所有外设处于工作状态并可在发生中断/事件时唤醒 CPU。

网友J:
你查一下手册,手册都是中文的,而且说得也很明白

网友K:
正常是PA0 支持,其他支不支持不知道

网友L:
应该支持任意中断唤醒的,具体可以查查手册

网友M:
之前用过STM32的,是PA0-WKUP是睡眠外部唤醒

网友N:
任意唤醒不好说,不过你可以试试,万一都支持呢

网友O:
应该可以完成你的要求,如果就一个外部中断唤醒,建议接在PA0上,靠谱一些

网友P:
你搜搜手册吧,官网上就有手册,看看怎么介绍的

网友Q(2022-01-10):
有多少种低功耗模式啊

网友R:
需要看是否是可以唤醒他的信号源

网友S:
为什么接在PA0上就比较靠谱呢

网友T:
那个引脚是专用的引脚

网友U:
何种中断能唤醒 手册上写的很是详细

网友V:
可以啊,外部中断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