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电机专用MCU和通用的MCU有何不同?

楼主(2021-11-29):
现在很多厂商都推出电机专用MCU,这个有啥说法不?和普通的MCU有啥区别啊,正常的MCU不也能驱动电机吗?

网友A:
确实一直好奇这个,
问也没问出什么来

网友B:
感觉就是名字那么叫,
具体的差别,没看到谁说过

网友C:
个别和普通的区别吗

网友D:
恩,经常被各种前置修饰搞蒙,用着差不多

网友E:
感觉电机专用的MCU和通用MCU就是差一个稳定程度,还有个就是PWM的精度

网友F:
没什么不一样的吧,感觉都一样

网友G:
专用的可能外设比较针对电机吧

网友H:
这个你得看看手册了,光我们说可不是那么回事儿

网友I:
感觉是没有啥差别,电机专用比较贵

网友J:
你可以查查手册,看看手册怎么描述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K:
电机MCU会专门提高IO的驱动能力吧

网友L:
估计会针对IO口有特殊处理,还有寄存器比较偏向电机驱动

网友M:
我觉得还有算法和处理速度,都会很不错吧

网友N:
你看好灵动的电机驱动MCU了么?可能电机专用MCU应该带的算法比较好

网友O:
这个还没深入了解过,不过差别应该会很大吧,毕竟专用一个通用

网友P:
之前稍微有了解,电机的MCU一般PWM都是16位的精度,而且主频很低,为了系统稳定性

网友Q:
差别肯定会有,但是大不大还得看专不专业的,灵动驱动做的挺不错的

网友R:
像灵动的FAE咨询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说

网友S:
和普通MCU的差别就是电机专用MCU比较稳定可靠,还有就是比较专业

网友T:
区别应该不大吧,看你选择那家,然后咨询一下他家技术就好啦

网友U(2022-01-10):
这个稳定性能如何比对呢

网友V:
没觉得有啥不一样的啊

网友W:
不用电机感觉不出来

网友X:
区别不大,只是在某些特性上可能有偏重。

网友Y:
在pwm上肯定有优势

网友Z:
跟厂家关系也不大

网友AA:
专用的就是专业的

网友AB:
可靠性和抗干扰性能更好吧

网友AC:
可靠性和功能上有所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