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 发烫问题

楼主(2021-11-29):
        用STC8A8K做了一批板子1000多套,第一次检测通过, 装整机; 完后再进行整机检测,发现有10+套指示灯不闪,通讯不通;拆开检测单板,发现1. 电流明显偏大,单片机发烫,2. 断电,测单片机VCC对地电阻,正常的约1K,有故障的140欧, 3. 换单片机系统恢复正常。
        请各位高人帮忙分析下,可能什么原因导致的。 谢谢!!!

网友A:
冬天来了,要注意ESD防护!
通讯端口,要进行合理的防护。   QQ:418525229 嵌入式开发

网友B:
照楼主描述的这个现象来看,多半是MCU击穿了,有可能是焊接或者静电造成的。

网友C:
芯片烧了,过压或者静电击穿

楼主:
感谢楼上的热心回复, 请问怎么做来防静电?   比如5V的端口, TVS该怎么选,谢谢!!

网友D:
STC不是号称超级防静电几千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