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和STM32F103开发有啥不一样么?

楼主(2021-11-29):
也没用过RISC-V内核的MCU,不知道开发起来和STM32F103有啥区别?

网友A:
好像除了内核不一样,开发没啥不一样的

网友B:
开发都是用C ,有啥不一样的

网友C:
没啥,都一样的正常开发就行

网友D:
好像也支持keil和IAR 所以不用单独把它列出来吧

网友E: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 哈哈哈

网友F:
你可以去看看,但是我觉得没有啥不一样的

网友G:
好像开发都正常,还支持keil呢

网友H:
我之前用过ST的,没用过RSIC-V的,是不是沁恒做的RSIC-V比较好啊

网友I:
还发环境好像 RSIC-V可以用IDE开发

网友J:
这个我也不知道,你用的谁家方案,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呗

网友K:
其实除了内核不一样,其他都差不多,你可以当成普通MCU对待

网友L:
这个应该没啥区别吧,RISC-V好像是开源内核指令集?

网友M:
估计就是内核不一样

网友N:
没用过risc-v,不过我觉得这内核应该很不错

网友O:
你可以试试吧,我觉得开发起来没啥不一样

网友P:
我之前用过RISC-V,好像也是库,也是正常开发,没啥异样

网友Q:
学学呗,学RISC-V挺好的

网友R:
估计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具体还得问问原厂

网友S:
没有区别的,内核咱们也涉及不太多,就是用其外设,区别肯定没有太大的

网友T:
我是认为没有区别,感觉和ST类似

网友U:
基本一样,就是开发用的IDE不一样,CH32V103用是是Eclipse版本,习惯一下就好,MDK有的功能,这里都有,仅仅是改变一下习惯,还有就是仿真时候下载速度稍慢一点点,有人反应编译速度不快,咱倒是没有感觉到,好像跟MDK没有多大的差别。还有一个就是芯片的中断代码按照沁恒官方的方法编写。无他。芯片用起来跟ARM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