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杰发有针对远程升级的demo么?

楼主(2021-11-29):
想做个远程升级,基于WiFi方面的,请问杰发有没有针对远程升级的demo参考啊?

网友:
没有,你这个只是升级的方式变了,看下iap升级的代码,就可以了,然后wfif传输数据,这个没啥难度吧!

网友A:
可以参考某T的,原理都一样,只是改下接口而已。

网友B:
可以参考经典ST的例程

网友C:
这个有现成的么?是不是要自己弄啊

网友D(2022-01-08):
自己弄吧,参考某T

网友E:
网上很多应用例程,可以参考某T的。

网友A:
这类应用很多例程,不一定要杰发的。

网友F:
我理解一般讲的远程升级只是一种数据传输手段,所以你要用wifi接收数据升级取决于你对wifi的控制,如果是MCU直接接收wifi数据的话,那MCU升级应该要设计成备份升级方式,防止升级到一般挂了不能恢复

网友G:
OAT升级吗?

网友H:
这个支持串口升级程序吗

网友I:
应该跟stm32通用。

网友J:
没有见过远程升级的demo

网友K:
不是串口下载吗

网友L:
wifi可以升级程序吗

网友M:
iap升级应该一样

网友N:
文本协议,一样的。

网友O:
IAP了解一下吧

网友P:
WiFi用哪个模块呢?

网友Q(2022-02-14):
这个不仅仅是杰发,谁家的MCU都有远程升级的需求吧

网友R:
就跟串口升级差不多,你可以参考一下ST的吧

网友S:
杰发好像没有提供这种demo吧

网友T:
wifi升级挺好的,但是重视的是丢包问题

网友U:
杰发好像没有,但是其他用户有开源过,你可以加个校验,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V:
参考的话,自己去网上随便找嘛,肯定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W:
WiFi能稳定么?我觉得还得是有线的能好一些

网友X:
问问杰发的FAE,看看他们有没有内部的资料

网友Y:
一般情况,自己就能写的,你可以先用串口发送实现,然后改成wifi收发数据就好啦

网友Z:
杰发官方应该不会有这种官方demo吧

网友AA:
这个和杰发关系不大吧,主要你的物联网模块和数据打包的定义,然后按照这个协议做升级策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