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F460的PH2端口配置成外部中断后,不断进入回调函数

楼主(2021-11-29):
void PortH_Init()
{
        stc_exint_config_t stcExtiConfig;
        stc_irq_regi_conf_t stcIrqRegiConf;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ExtiConfig);
        MEM_ZERO_STRUCT(stcIrqRegiConf);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
        /* External Int Ch.2                                                    */
        /**************************************************************************/
        stcExtiConfig.enExitCh = ExtiCh02;
        /* Filter setting */
        stcExtiConfig.enFilterEn = Enable;
        stcExtiConfig.enFltClk = Pclk3Div64;
        stcExtiConfig.enExtiLvl = ExIntBothEdge;
        EXINT_Init(&stcExtiConfig);
        /* Set External Int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ullUp = Enable;
        stcPortInit.enExInt = Enable;
        PORT_Init(PortH,Pin02, &stcPortInit);
        /* Select External Int Ch.2 */
        stcIrqRegiConf.enIntSrc = INT_PORT_EIRQ2;
        /* Register External Int to Vect.No.000 */
        stcIrqRegiConf.enIRQn = Int015_IRQn;
        /* Callback function */
        stcIrqRegiConf.pfnCallback = &PORTH_PIN2_Callback;
        /* Registration IRQ */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onf);
        /* Clear pending */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RegiConf.enIRQn);
        /* Set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stcIrqRegiConf.enIRQn, DDL_IRQ_PRIORITY_DEFAULT);
        /* Enable NVIC */
        NVIC_EnableIRQ(stcIrqRegiConf.enIRQn);
}

void PORTH_PIN2_Callback()
{
        if (Set == EXINT_Irq**Get(ExtiCh02))
         {
                EXINT_Irq**Clr(ExtiCh02);
         }
}

中断号没有被其他中断用到,这样配置后,在电平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一直进入回调函数,不知为什么?

网友A:
你好像初始化的时候只设置了上拉和外部中断使能,没有设置IO口为输入模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的

网友B:
你确定PH2的电平没有变化吗?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用双边沿触发模式。

网友C:
你试着修改下中断优先级。我之前也遇到过,修改中断优先级就会解决。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欢迎大家加入Q群280250936,一起探讨华大开发技术问题。

楼主(2022-01-01):
是他的中断号与其他中断重复了

网友D:
原来是中断号重复了,这种没有报错吧,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