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芯片恢复出厂设置使用说明

楼主(2021-11-29):
用户在调试芯片程序的过程中,可能不小心把芯片设置了读保护,这样会导致下一次无法正常下载程
序,用户若是不懂得如何解除读保护的话,往往会不知所措。针对这种情况,这里来介绍一种简单高效的
恢复芯片出厂设置的办法。

楼主:
1. 将压缩包中

两个 FLM 文件拷贝到如下所示位置中。(若 keil5 装在别
的盘则放到对应的目录下)。

2. 打开对应被锁死芯片的例程(因为读保护或写保护等原因导致芯片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3. 打开 Options for Target 界面,如下图所示,点击 Debug——Settings。

4. 在如下界面,选择[Flash Download],点击[Remove]删去现有的 Flash 类型。

5. 点击[Add],选择上面添加的两个文件中的对应型号,F031 和 L073 选择 M0;F103 和 L373 选择
M3。

楼主:
6. 点击选项下的[Erase],进行擦除。

出现如下内容,表示擦除成功。

7. 擦除完成后,对芯片进行复位,则可解除芯片读保护。(这一步很重要,若不对芯片进行复位,
则有可能解除读写保护失败)。
8. 这时候可以发现芯片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A:
这种恢复芯片出厂设置的办法可以啊

网友B:
这个是用jlink就能搞定?

网友C(2022-01-11):
可以通过硬件吗

网友D:
如果擦除不了怎么办

网友E:
有操作成功的提示吗

网友F:
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

网友G:
可以只通过硬件进行恢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