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使用MM32W0能实现无线烧录吗?

楼主(2021-11-29):
如题。使用MM32W0能否实现无线烧录,在不接触MCU的情况下实现远程OTA升级

网友A:
单纯的远程升级,是可以实现的,设计之初要规划好,
boot+app2,App2覆盖App1的形式

无线烧录,指的是下载器么?

网友B:
可以啊,空中OTA升级,哈哈。

网友C:
这个可以实现

网友D:
不接触
那就通过wifi呗

网友E:
好像有个特别牛的烧录器,
啥啥能联网的
你瞅瞅能满足你么

网友F:
W0可以无线烧录的呀,跟串口升级差不多

网友G:
什么叫不接触MCU的情况下,实现OTA呢?没明白

网友H:
怎么都要触碰MCU吧,不然如何升级?

网友I:
你可以无线烧录,采用BOOT+app的形式就行

网友J:
这个有一点不理解就是不接触MCU是什么意思,不通过MCU进行无线升级么?

网友K:
蓝牙升级其实挺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网友L:
MM32W0实现无线升级挺有创意的,不错奥

网友M:
蓝牙升级是可以的,你是要给MM32W0芯片升级么

网友N:
看着可以,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灵动是否稳定

网友O:
找找灵动代理商,问问有没有技术支持

网友P:
可以做无线烧录的,不过你要自己写个boot然后写个app进行跳转

网友Q:
你想用MM32W0做个无线调试器是么?

网友R:
你MCU部分好像也要做成无线带蓝牙功能才行

网友S:
其实是可以的,你MCU这块需要有个蓝牙,然后蓝牙收到数据存在某地方,然后收完之后进行校验,成功之后使用boot跳转就好了

网友T:
没用过MM32W0这块,不过我觉得你的需求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U:
好像是能的,就把他当个蓝牙透传用呗

网友V(2022-01-11):
感觉不是太稳定啊

网友W:
MCU这块需要有个蓝牙

网友X:
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Y:
当然可以 但是要考虑稳定性

网友Z:
通过哪种无线形式进行烧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