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103的iic使用

楼主(2021-11-29):
在使用STM32F103的i2c事经常会卡死在busy位,据说是硬件bug,在MM32中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没试过,不乱说~

网友B:
一般都用软件模拟

网友C:
如果频率不高的话,用IO模拟吧。

网友D:
不要相信传说,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网友E:
哈哈,没遇到过,自己多琢磨琢磨吧

网友F:
这好像,
据说村东头有个大坑,,请问村西头会不会有个大坑

网友G:
MM32没有听说I2C有BUG

网友H:
你可以试试,看看有没有bug嘛,这个测试一测就能出来

网友I:
你问问FAE,问问他们有没有I2C的硬件BUG

网友J:
我觉得不会有吧,毕竟MM32没有直接照抄STM32的

网友K:
你先看看,应该是没有BUG的,因为用了这么久的MM32也没听说

网友L:
I2C的话,你用模拟的是不是也行

网友M:
没必要非要用硬件的I2C,有没有BUG又不知道

网友N:
MM32的硬件I2C好像没有BUG吧,我没遇到过

网友O:
听说STM32的I2C好像也不是BUG,是他家的固件库写的不对导致的

网友P:
还是得问问MM32的厂家,问问他家建议用那种

网友Q:
正常用的,MM32好像没有这种BUG

网友R:
之前用过MM32的模拟I2C,硬件的I2C没用过

网友S:
感觉模拟I2C和硬件I2C速度和效率都差不多吧,是不是

网友T:
看看官方的demo,有用硬件I2C的话,应该就没事儿

网友U:
建议用模拟I2C吧,稳定可靠,最主要的是移植方便

网友V:
MM32的硬件I2C没问题的,大胆尝试就好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U:
建议用模拟I2C吧,稳定可靠,最主要的是移植方便

移植方便是亮点

网友W:
可以先测试一下

网友X(2022-01-11):
有可能是iic的bug

网友Y:
iic的问题有时候莫名其妙的

网友Z:
其实差不多  主要就是看时序

网友AA:
能初始化成功吗

网友AB:
模拟的iic好调试

网友AC:
模拟IIC与硬件IIC区别

网友: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网友AD:
已经放弃硬件IIC

网友AE:
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F:
内部的iic怎么感觉不稳定

网友AF:
硬件I2C的CLK在50kHz及以下的情况下工作,不会出现任何情况下

网友AG:
硬件I2C确实是个坑

网友AH:
还要模拟IIC

网友AI:
软件模拟IIC还是使用硬件IIC,哪个更好

网友AJ:
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AC:
硬件IIC用法比较复杂

网友:
硬件i2c缺陷解决方法?

网友AH:
硬件IIC做从机可靠。

网友AK:
正常工作的环境要求十分苛刻

网友AJ:
出什么状况才让大家都放弃硬件IIC

网友AI:
如何检测像I2C这样的硬件

网友AG:
只是用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AF:
硬件I2C的CLK在任何频率下工作,在读取或者发送数据时,都绝对不允许其它中断事件打断它的工作

网友AE:
MM32F103的iic可以使用

网友AD:
iic硬件有缺陷

网友AL(2022-02-18):
已经放弃了各个厂家的硬件I2C

网友AM:
这个不能随便下结论

网友AN:
没有用过硬件iic了。

网友AO:
IIC使用模拟I0口,能用DMA来处理吗?

网友AP:
据说stm32的iic很**肋这是真的吗

网友AQ:
硬件IIC做从机可靠吗

网友AK:
进行一次iic通信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R:
可以作为i2c通信接口

网友AS:
哪些io可以作为iic

网友AT:
IIC1是不是不能用?

网友AU:
软件iic电路有什么要求

网友AV:
是不是IIC都有问题啊

网友AW:
模拟IIC和硬件IIC效率差得远

网友AX:
要模拟IIC

网友AY:
IIC的时序是没多大差别的

网友AZ(2022-12-12):
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BA:
觉得有问题,你可以使用模拟iic呢。

网友BB:
好像都已经修正了iic的bug。

网友BC:
建议使用一下MM32的应该问题不大一般情况下IIC还是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