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NTC电阻问题

楼主(2021-11-29):
请教各位,如何能加快NTC分压的下降速度,下表我要求120度输出电压2.4V, 140度输出1V,150度输出0.5V左,不要用单片机

  温度  电压  R1  Rntc  Vout
  120  5.5  470  380  2.458824
  130  5.5  470  290  2.098684
  140  5.5  470  227  1.791248
  150  5.5  470  179  1.516949

想通过电路来改变NTC的时间常数?

网友A:
使用两个NTC电阻外加运放或许可行

网友B:
串个PTC或把电阻改为恒流二极管不行吗?

用运放,只能加大输出的变化程度,不改变传感器本身的特性!

网友C:
NTC选型确定了,他的电阻温度曲线参数就是固定了的,采用不同放大电路只能改变输出的响应幅度,想要很好的精度,可以分段线性化。

网友D:
R1阻值太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NTC选型确定了,他的电阻温度曲线参数就是固定了的,采用不同放大电路只能改变输出的响应幅度,想要很好的 ...

非线性元器件,曲线会有差异

楼主:
R1选大一点的话,会导致输出电压过早低于2.5V

网友A:
使用TINA 仿真结果,接近要求。

网友A:
使用实用OPA 模型仿真,结果一致

网友A:
如果使用5.5V 电源。将R3换成1.4Koh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5.5V 电源。将R3换成1.4Kohm。

板子没有空间放一个运放。成本也不允许放运放,看是否有简易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没有空间放一个运放。成本也不允许放运放,看是否有简易办法。

用三极管代替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代替运放

我的仿真相差好远,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仿真相差好远,请问是什么原因

ntc 电阻参数B 值不能用原厂的,要修改成39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仿真相差好远,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仿真相差好远,请问是什么原因

三极管也不能用理想三极管,用我图纸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也不能用理想三极管,用我图纸上的

实际电路是不是能用S8550

楼主:
谢谢,做个版测试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是不是能用S8550

修改R2,R4阻值可以获得接近需求的电路。

楼主:
我用的demo板,不能保存,是不有有**版可以用,给一个我

网友A:
调整R2 使得 120°~150°温度范围输出电压变化1.9V;
调整R4使得150°时,输出0.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R2 使得 120°~150°温度范围输出电压变化1.9V;
调整R4使得150°时,输出0.5V.

如果把NTC和R3位置对调,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B:
三极管的话,用jFET最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把NTC和R3位置对调,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

加一个三极管倒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把NTC和R3位置对调,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

楼主:
麻烦你帮这个也帮我调到同样曲线。另外请教是不是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的。

网友F:
这效果,其实等于
在测量仪器的输入端加个 前置放大器,然后把 传感器 接于 前置放大器 的输入端 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你帮这个也帮我调到同样曲线。另外请教是不是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的。
...

这张图设计错误。没法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你帮这个也帮我调到同样曲线。另外请教是不是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的。
...

计算相对简单;
1、计算NTC分压电路中点电压范围。然后得到低温高温对应的比例Rate_in = Vmax/Vmin。
2、根据需求的输出高低电压范围,得到Rate_out = 2.4V/0.5V = 4.8 ;
3,放大倍数 K= Rate_out/Rate_in;
4,设计调节输出电压的低电平的电路,使得 K*(Vmin - Voffset)= 0.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相对简单;
1、计算NTC分压电路中点电压范围。然后得到低温高温对应的比例Rate_in = Vmax/Vmin。
2、 ...

不好意思,还是没有弄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没有弄明白。

这个属于线性代数常识

网友A:
需求的输出电压范围是0.5~2.4V,变化量1.9v. 假设NTC 分压输出 1~1.5v ,变化量仅0.5v。所以放大器必须放大3.8倍。使得输出信号变化量达到1.9v。
NTC分压电路输出1V 时需要放大器输出0.5V. 则放大器输入电压必须补偿到 0.5v/3.8,使得放大3.8倍后得到0.5v。 0.5v/3.8 与1V 之差就是需要抵扣补偿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没有弄明白。

设函数 Vout (Vntc)= a*(Vntc+Vb);
a 是放大倍数,
Vb 是补偿值。
2.4V  = a* (Vntc@120° +Vb);
0.5V = a *(Vntc@150° +Vb);

解方程可得放大倍数 a 和补偿电压 Vb;

网友F:
引用 网友C:
NTC选型确定了,他的电阻温度曲线参数就是固定了的,采用不同放大电路只能改变输出的响应幅度,想要很好的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没有弄明白。

如果再加上约束条件,就是TC =140℃时输出1V,这个就得计算合适的NTC分压电路的电阻值,这个恐怕没有简单算数解。我用牛顿迭代法计算近似值得到 521.53Ω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NTC选型确定了,他的电阻温度曲线参数就是固定了的,采用不同放大电路只能改变输出的响应幅度,想要很好的 ...

严重认同 !
以三角波为例,频率给定,ΔV/Δt  是因幅度而异的,
放大器的作用只是适配,改变传感器的输出特性 才是 真正的改变,
单片机能够读取的电平形态,应该是 电压 吧,所以,NTC 只能作为分压元件使用,串联阻抗选定,分压跟温度的关系  也就板上钉钉了,
传感器的作用,不光是感,还有传,亦就是 输出,电阻虽然不是传感器,但 NTC 须串联阻抗,才能把 自身参数 转化为 反映温度的电压,成为完整的传感器,
NTC 的参数 当然不可能重新编辑,但这分压器的  温阻关系  是可藉 更换那个串联电阻 而调整的,这对于 传感器整体 而言,就是 从根本上的改变。

网友F:
即使那分压器不允许改装,亦就是 R1 不能摘掉,也没问题,
组成这传感器的不过是两个电阻,电阻和NTC都是 无源元件,所以,添加电阻或NTC造成的改变,是算在这传感器的账上的,
要不,R1与R2 干脆不当分压器而是 做回电阻,接到三极管的发射极作 恒流偏置 之用,接入方式可以 串联,並联或 只要R2 三种,输出是 U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