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杰发MCU低温方面怎么样?

楼主(2021-11-29):
想了解一下杰发MCU在低温情况下,能够稳定运行么?

网友A:
车规78013系列,我们测试没有问题,工业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没问题,低温-25℃正常运行,低温-40℃也做过,

网友C:
低温多少呢?
一般手册上标的问题不大

网友D:
低温一般问题不大,主要是高温。

网友E:
都是工业级的

网友F:
工业级都可以做到-40°

网友G:
楼主指的低温是多少?零下40摄氏度?

网友H:
芯片好像低温都没啥问题吧,最怕问题的是你配的晶振不能低温

网友I:
杰发MCU好像还不错,你可以去问问官方是否支持哈

网友J:
我还没用过杰发的MCU,不过车规级别的,也不能太差劲吧

网友K:
这个MCU貌似都没问题,你要配个低温带温补的晶振,不然晶振起不来的

网友L:
买个杰发MCU,写的简单的demo,然后放低温环境做个测试呗

网友M:
低温可以做加热,开机前先预加热,就好很多了

网友N:
估计杰发的MCU低温能过得去吧

网友O:
现在低温更猛了,都零下三四十度呢,还是加热吧,能好一些

网友P:
估计能稳定的运行吧,毕竟杰发也是车规级呢

网友Q:
你可以自己做个测试,不过MCU的低温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R:
低温来说,是指MCU以及周围的辅助电路,你的辅助电路也要选择耐低温的哈

网友S:
正常零下二十来度应该差不多,再低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T:
肯定能稳定运行啊,不过你要搭配好晶振和电源部分

网友U:
低温能有多低,建议还是做个测试吧

网友V:
你可以去问问原厂,看看低温如何,这种靠自己测试估计都测不出来

网友W:
杰发还行,我觉得低温测试应该能过得去

网友X:
现在低温方面MCU好像都没啥问题,参数都还不错呢

网友Y:
稳定运行的前提是你所有元件都低温漂哈,不然运行也不能稳定的

网友Z:
我觉得是没啥问题,你可以自己试试低温情况

网友AA(2021-12-29):
楼主可以做个样机,然后做一下高低温试验实测一下,一般工业级的芯片,低温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AB:
车规的,应该比工业的指标更好吧

网友AC(2022-02-15):
引用 网友P:
估计能稳定的运行吧,毕竟杰发也是车规级呢

8013测试过-40-+125几个样品没问题

网友AD:
工业级的没问题

网友AE:
都是工业级的,没有问题,能到-40℃。

网友AF:
工业级的,低温没有问题。

网友AG:
楼主说的是低温是多低的温度

网友AA(2022-03-19):
杰发单片机定位是车规级,所以低温没问题,不用担心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