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盲盒开发板】FM33LG0X之Bootload应用

楼主(2021-11-29):
一、FM33LG0X简介:
该系列MCU拥有多样的封装形式、丰富的模拟外设、充足的嵌入式存储资源,CAN接口、DAC等产品特点,可广泛应用于:物联网通讯、传感模块、智能家电、电池管理、电动工具、智能表计、健康医疗、工业应用等领域。
该开发板存储方面集成了256KB的嵌入式FLASH与32KB的RAM,非常适合bootload+app。

二、Bootload简介:
bootload程序最必要的功能是负责对MCU固件的更新,也就是MCU自己给自己下载程序。
在实际的MCU项目中,如果加入了bootload功能,就可以为单片机日后升级程序留出一个接口,方便为MCU程序更新。
当然,需要创建两个项目工程,一个是bootload工程,一个是app工程。
MCU 存储区结构如下图所示:

具有bootload功能的MCU,在上电运行时,若检测到应用程序升级,则会擦除应用区程序代码,然后更新应用,跳转至应用代码区,运行更新后的应用程序;
若未检测到应用程序升级,则会直接跳转至应用代码区,执行原应用程序。

三、先下载bootload程序:
FM33LG0X开发板的演示程序中有bootload程序,可以直接编译下载使用: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volatile i;
        uint32_t JumpAddress;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 SHOULD BE KEPT!!! */
    MF_Clock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 SHOULD BE KEPT!!! */
    MF_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 SHOULD BE KEPT!!! */
    MF_Config_Init();

        IWDT_Init();//看门狗
    UserInit();
        RemoteBootloadInter=0;
        BootLoading = 0;
        JumpCount = 0;

        Init_CRC_CRC16CCITT();
#ifdef BOOTLOAD_REMOTE_BACKUP_MODE //远程备份模式
        if(BOOTLOAD_file()==0)// 查看是否有需要bootload的文件
        {
                IWDT_Clr();
                /* 跳转到应用程序位置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_OFFSET + 4);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_OFFSET);
                (*( void (*)( ) )JumpAddress) ();
        }
#endif

#ifdef BOOTLOAD_REMOTE_NOBACKUP_MODE  //远程不备份模式
        if((*(unsigned long *)BOOTLOAD_CONFIG_START_ADDRESS) == 0x12345678)
        {
                RemoteBootloadInter=0x55;//进入远程不备份模式
        }
#endif

        Uartx_Init( UART0 );
        Uartx_Init( UART1 );
    Uartx_Init( UART4 );

        Init_lptim();

        __enable_irq();        //打开全局中断使能

    while(1)
    {
                IWDT_Clr();             //清系统看门狗

        if(Uart[CHHW].Flag&B0000_0100)
                {
                        Uart_Proc(CHHW);
                        IWDT_Clr();
                }

                if(Uart[CH485].Flag&B0000_0100)
                {
                        Uart_Proc(CH485);
                        IWDT_Clr();
                }

                if(Uart[CHZB].Flag&B0000_0100)
                {
                        Uart_Proc(CHZB);
                        IWDT_Clr();
                }

                if( (BootLoading == 0) && (JumpCount >= WAITTIME) && (RemoteBootloadInter == 0) )//是否满足跳转用户程序条件
                {
                        DeinitSystem();//关闭外设

                        /* 跳转到应用程序位置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_OFFSET + 4);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_OFFSET);
                        (*( void (*)( ) )JumpAddress) ();
                }
    }
}

这块开发板的下载口有SWIO、SWCLK等,虽然类似ST SWD下载口,但是使用了多款ST LINK都无法下载,最后找到一块多功能下载器才搞定:

四、下载APP:
FM33LG0X开发板有配套的bootload上位机,我们使用一个USB转串口工具即可升级APP:

至此FM33LG0X的bootload已经成功升级APP!
最后,感谢二姨家举办的抽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