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异型封装画法

楼主: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说到AD封装,我想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像电阻电容封装 0201、0402、0603、0805等 ,电阻的不同封装对应功率不一样,0402是1/16w ,0603是1/10w,0805是1/8w,贴片电容的封装往往与电容的容量的那压制有关,封装做的越大,电容的容量也就可以做的越大,反之则越小。电容的封装大小与耐压有关系是因为封装越大,焊盘之间的间隙可以越大,这样可以增大安全间距,绝缘距离可做的越远,封装越小,电压高,绝缘安全距离不够,会产生电弧,还有像SOP、DIP、LQFP这些封装都很常见,如下图所示。
这是SOP14和LQFP144封装的2D和3D视图,像SOP14我用过于RS232芯片,LQFP用过STM32F407ZGT6。

这些封装可以通过AD自带的封装生成工具直接生成 ,先给大家画一个0805简单的封装,分别通过手动画和工具绘制。
手动绘制方法如下
1、首先建立一个工程,添加一个PCB库     2、添加完成后,双击右侧的空白元器件封装,改名为0805。   3、按快捷键 PP放置焊盘

4、按空格键修改参数 将layer改为top layer层,将Designator 改为1,这个就要和原理图库的名字对应,一定不要搞错了这一个名字。将x 改为 50mil,y改为45mil,x为长度,y为焊盘宽度 ,0805即代表元器件的长为80mil,宽度为40mil,所以我们绘制的封装一定要比元器件略大。将光标往原点的位置移动,光标靠近远点时,会自动吸附上去。
5、放置完第一焊盘之后,我们选中这个焊盘,按Ctrl + C复制,然后光标选中焊盘中心,再Ctrl+V,粘贴。
6、双击将Designator改为2,选中刚才粘贴的焊盘,在英文输入法状态下,按快捷键M,通过XY坐标轴改变2号焊盘的间距,这样的方式距离准确。

7、我们只需要横坐标的移动,两个焊盘的间距为30mil,所以另一个焊盘的移动距离为85mil.

这样,一个0805的焊盘就画好了,再在他的top overlay层加一个矩形框,防止其他元器距离它太近,这样一个手动绘制的0805焊盘就画好了
接下来时我们再用AD自带的工具绘制一个0805焊盘
1、在封装库栏里空白位置,右键,选择 Footprint Wizard,弹出下面对话框。 2、点击Next,找到Resistor(电阻),单位选择mil,在点击Next

3、这个是选择封装是通孔还是表贴,我们选择Surface Mount(表贴),参数和我们手动设置一样,然后点击Next,外边款丝宽度改为5mil,丝印到毫安的距离改为40mil,点击Next,然后点击Finsh,s输入封装名字,即可生成。

以上就是我们手动和通过自动的工具绘制的0805封装。
       有了前面打的基础我们开始绘制异型封装,我们选择要绘制的元器件PT4115,封装的尺寸下面已经给出,对于1、3、4、5引脚,比较简单绘制,我们通过XY 平移即可得到,我们讲的是中间的2号引脚的绘制,他是SOT89- 5的封装,我在立创搜了一下,是第二张图的样子,和我们左边第一张给的不一样。

现在我们开始绘制SOT89-5的封装
先将焊盘画成这样,中心要在第二个焊盘上。
设置重心的方法,第一个是先把中间的引脚改为1号,把以前的1号改为其他引脚号,然后设置参考在1号引脚即可。然后再把1号引脚改为2号,2号改为1号;
第二种方法,因为该封装是对称得,所以设置参考为中心即可。

对于中间的2号异型焊盘,我们用CAD来画。
打开CAD,用L快捷键绘制线段即可。
因为2号引脚是中心对称得,我们只需要绘制1半即可,然后用镜像处理,对于为0.7mm高度对应的斜边,我们无法直接画,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只要我们画出了其他两个边,斜边我们直接连线就好了,算出斜边对应的两个线段长度为0.7和0.5,绘制如下图所示,绘制完两个直角边,将斜边连起来,再删除两条直角边,下边的斜边画法也一样,这样,我们就画好了2号引脚的一半封装,现在我们用镜像功能绘制出另一半。
选中画的一半图像,英文状态下输入mi 镜像,选择右下角为基准点,然后右上角为闭合点,点击否,封装外轮廓就画好了,外轮廓要离着CAD坐标原点近一点。

然后文件另存为DWG格式,保存。

打开AD,新建一个PCB文件,点击文件 ->导入DWG

选择以mm为单位导入,放到top layer 层 变成了左下角的形状,把外轮廓拖到黑色面板上面。

选中外轮廓,点击工具 ->转换,根据选择元素创建区域

然后将这个区域选中,复制到封装库中,选择区域的中心进行复制,正好通过焊盘的中心自动吸附把铜皮放到中心位置上,焊盘需要有阻焊层和top solder 层,我们现在只绘制了top layer层,再次选中这个异型铜皮区域,选择中心,进行复制,EA粘贴到 top paste层,同理粘贴到 top solder 层。

top sloder层要比top  layer 和 top paste 层宽一点,一般是宽5mil左右。
现在我们通过外轮廓线来改变top  solder 层的宽度
在top layer层选中外轮廓线,将外轮框线改为 top solder层,并将宽度改为8mil,这样top solder层就变大了,效果图如下

这样,我们的异型封装就做好了,撒花,好困,睡觉。

网友A(2021-12-06):
还是第一次见到sot89-5
遇到这种不规则的,我都不按它形状了,大一点,或小一点。

网友B:
感觉搞的很复杂啊

网友C:
还可以这样玩啊

网友D:
这是最原始的办法

网友E:
学习学习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