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的定时器LOAD值最大只能3字节吗?

楼主(2021-11-30):
无聊,想试试delay_1ms这个函数最大能延时多少,1000还能正常,2000就反而不正常,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地方最大只能0xFFFFFF(即16777215),只有三个字节,可是看定义明明是uint32_t的类型,应该可以支持4字节的

百思不得七姐,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看库里面的定义,定义为uint32_t,是因为除了这个其他的不合适,因为SysTick 定时器的重装载值也就是你指出的LOAD其实是24位的。他是一个倒数定时器。这个在GD32F103的手册上很难体现,因为这是Cortex-M3内核中的定时器。可查询《Cortex-M3 权威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