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红圈里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1-11-30):
电线上用来穿过设备壳体的。
我的电线也要穿过壳体,有这个能避免电线过度弯折。不知这东西有没有单独卖的,还是只能在做电线时一起做出来?
谢谢!好像叫“电线保护套”,TB 上查到几个,“手电钻电线保护套电源线软护套接口出口磨伤软胶护圈虾尾护线套线”,但是内径太大了,6.8mm;而长度只有1.6cm,又有点短。

这是TB  上的,很贵,而且太粗(内径 6.8,我的线只有数据线那么粗),还不是逐渐变细的,所以保护效果肯定不好。我的设备只有充电器那么大,因为是试销用小批量的产品,想做得正式点。

某宝上面搜电源防折胶圈或者电源套管。

网友A:
这种都是线材厂家注塑上去的。

网友B: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0211130&ie=utf8

网友C:
这个胶套主要就是起个锁止作用,防止脱线的时候,直接把线缆从焊点上扯断。

网友D:
导线上的防折护套都是直接注塑做上去的,单独买肯定贵,价格高于买带护套的成品线。
另外有一种安装在一定厚度机壳上的塑胶护套,就是个带定位槽的胶圈,那个便宜,但对机壳厚度有严格要求。

网友E:
找一下:虾尾线口,我记得叫这个名字的

网友F:
电工胶布缠几圈,然后两头扣扎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找一下:虾尾线口,我记得叫这个名字的

不要虾扯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