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数码管显示异常

楼主(2021-11-30):
#include <pi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myfuncs1.h>
//#include <seg74.h>
#include <htc.h>
#define SEG_BITSEL_PORT PORTD                   //位选端口
#define SEG_BITSEL_PORT_DIR TRISD               //位选端口的方向寄存器
#define SEG_FONT_PORT PORTC                     //字形输出端口
#define SEG_FONT_PORT_DIR TRISC                 //字形输出端口的方向寄存器
#define DLY_MS 67
const char Seg7TableN[]={0b11000000,0b11111001,0b10100100,0b10110000,0b10011001,0b10010010,0b10000010,0b11111000,0b10000000,0b10010000};

__CONFIG(FOSC_HS & WDTE_ON & PWRTE_OFF & BOREN_ON & LVP_ON & CPD_OFF & WRT_OFF & CP_OFF);
unsigned int g_ADRTable[12] = {0};
unsigned char g_Count=0;
bit OverFlag = 0;//12位转换次数完成标志位清零;
void delayms (int ms);
void DisplayData (unsigned int iData);
interrupt ISR (void)
{
    if ( ADIE && ADIF  )
    {
       ADIF = 0;
       g_ADRTable[g_Count]=(((unsigned int)ADRESH)<<8)+ADRESL;
       g_Count++;
       if(g_Count==12)
       {
           g_Count =0;
           OverFlag=1;//
       }
       else
       {
           GO_DONE = 1;//启动AD
       }
    }
    else
       {
           while(1);
       }
}
void main(void)
{
    //void  DisplayData();
    char i=0,j=0;
    int tmp = 0;//
    int adc_v = 0;
    TRISA0 = 1;
    SEG_BITSEL_PORT_DIR = 0;//位选端口的方向寄存器,确定输出端口
    SEG_FONT_PORT_DIR = 0;//字形输出端口的方向寄存器,确定输出端口
    ADFM = 1;
    PCFG3:PCFG0 = 0000;
    ADCON0 = 0B11000001;
    ADIE = 1;
    ADIF = 0;
    PEIE = 1;
    GIE = 1;
    for(i=0;i<15;i++)
    {

    }
    GO_DONE = 1;
    while(GO_DONE)
    {
        if(OverFlag==1)
        {
            for(i=0;i<12;i++)//冒泡法排序
            {
                for(j=i+1;j<12;j++)
                {
                    if(g_ADRTable[i] > g_ADRTable[j])
                    {
                        tmp = g_ADRTable[i];
                        g_ADRTable[i] = g_ADRTable[j];
                        g_ADRTable[j] = tmp;
                    }
                }
            }
        tmp = 0;
        for(i=2;i<10;i++)
        {
            tmp = tmp + g_ADRTable[i];
        }
        tmp = tmp >>3;//将数按照 2进制像右移动.每向右移动一位,相当于 除2的n次幂
        adc_v = tmp;
        adc_v = ((long)adc_v*5000/1023);
        OverFlag = 0;
        GO_DONE = 1;
        }
        DisplayData(adc_v);
    }
}
void DisplayData (unsigned int iData )
{
    char i=0,j=0;//
    char k = 0,NumStr[ 5 ]={0,0,0,0,0};
    NumStr[1]=iData / 1000;//取整
    NumStr[2]=iData % 1000/100;
    NumStr[3]=iData % 100/10;
    NumStr[4]=iData % 10;
    for(i=0;i<10;i++)
    {
        SEG_BITSEL_PORT = k =0X01;
        for(j=0;j<=4;j++)
        {
            SEG_BITSEL_PORT = k;
            if(j==1)
            {
                SEG_FONT_PORT = Seg7TableN[NumStr[1]]&0b01111111;
            }
            else
            {
                SEG_FONT_PORT = Seg7TableN[NumStr[j]];

            }
            delayms(5);
            k = k <<1;//把1向左移1为显示
        }
    }
}
void delayms (int ms)
{
    int i=0,j =0;
    for(i=0;i < ms;i++)
        for(j =0; j < DLY_MS;j++)
        {;}
}
//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4位数码管电压显示均为0,麻烦知道的发烧友指点呀,

网友A:
扫描频率不对吧,太快或太慢,建议先一位一位点亮再说,一步一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频率不对吧,太快或太慢,建议先一位一位点亮再说,一步一步调。

我尝试了,结果还是不可以,不知道问题具体出在哪里

网友B:
AD转换部分有没问题,是不是转换结果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转换部分有没问题,是不是转换结果就是0

你是说这个吗?
if(j==1)
            {
                SEG_FONT_PORT = Seg7TableN[NumStr[1]]&0b01111111;
            }
//将这个修改成
if(j==1)
            {
                SEG_FONT_PORT = Seg7TableN[NumStr[j]]&0b01111111;
            }
//结果还是一样,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网友B(点评):
这个看不出AD转换的结果是不是0

网友C:
这个问题需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数码管驱动问题,而是AD采集和转换问题。写个for循环,把显示值从0000-》1111-》2222.。。。-》9999都显示对了,确认驱动没有问题,然后再看AD采样是否正确,AD采样输入给一个固定电压,在转换完成以后打断点看转换的数值是否是预期的,如果AD转换没有问题那就去找AD值转换到显示的问题,这个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D:
void DisplayData (unsigned int iData )
{
    char i=0,j=0;//
    char k = 0,NumStr[ 5 ]={0,0,0,0,0};
    NumStr[1]=iData / 1000;//取整
    NumStr[2]=iData % 1000/100;
    NumStr[3]=iData % 100/10;
    NumStr[4]=iData % 10;
    for(i=0;i<10;i++)
    {
        SEG_BITSEL_PORT = k =0X01;
        for(j=0;j<=4;j++)
        {
            SEG_BITSEL_PORT = k;
            if(j==1)
            {
                SEG_FONT_PORT = Seg7TableN[NumStr[1]]&0b01111111;
            }
            else
            {
                SEG_FONT_PORT = Seg7TableN[NumStr[j]];

            }
            delayms(5);
            k = k <<1;//把1向左移1为显示
        }
    }
}

这个函数有问题。
显示数字进行切换时。应当关闭当前显示。比如SEG_BITSEL_PORT=0 或者 SEG_FONT_PORT=0xff;
比如先关闭SEG_BITSEL_PORT 驱动,然后 设置下一个字符 SEG_FONT_PORT,然后打开显示,驱动 SEG_BITSEL_PORT 。

网友D:
细看问题不少。这个程序显示函数应当在中断中执行。要不然每次显示都停留在最后一个字上。还有看样子只有4位数显示,可是却定义了5位数的数组,显示指针也错乱了。

得推导重写。先写出一个定时中断函数。然后添加应用

网友E:
直接放代码估计没几个人看,先表述问题,然后描述处理过程,有问题的话自己都表述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