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抬升电压被放大?

楼主(2021-11-30):
请教下各位,我这个电路实际上抬升是不会被放大的,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U4A第一脚应该是1.65V,但是在软件上模拟后发现,抬升电压被放大了,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直流工作点

网友B:
自己复习同相放大,虚短虚断很基础的看书就能懂。

网友C:
去掉R16,或将R16左边接1.6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R16,或将R16左边接1.65V。

我们实际就是这么设计的PCB,确实没有问题,无信号输入时,运放就是输出1.65V的基准,但是模拟就怎么时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复习同相放大,虚短虚断很基础的看书就能懂。

理论计算也没问题啊,我们实际就是这么设计的PCB,确实没有问题,无信号输入时,运放就是输出1.65V的基准,但是模拟就怎么时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实际就是这么设计的PCB,确实没有问题,无信号输入时,运放就是输出1.65V的基准,但是模拟就怎么时这 ...

R16左方电压是会影响输出的,接0V和接1.65V肯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6左方电压是会影响输出的,接0V和接1.65V肯定不一样。

好的,我可以试下,但是这个问题确实不好找到原因,模拟和实际区别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计算也没问题啊,我们实际就是这么设计的PCB,确实没有问题,无信号输入时,运放就是输出1.65V的基准 ...

你怎么算的,先算同相放大啊?用虚短虚短,叠加原理,只看直流。然后有点误差很正常,有 v-os,Ios

你说1脚电位会是1.6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算的,先算同相放大啊?用虚短虚短,叠加原理,只看直流。然后有点误差很正常,有 v-os,Ios

你说1 ...

就是的,我的PCB上没有信号输入时,用用万用表测量就是1.65V,电路是一样的电路

楼主:
但是我们实际使用的就没有这个电容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的,我的PCB上没有信号输入时,用用万用表测量就是1.65V,电路是一样的电路 ...

我刚算了一遍,确实输出是VREF一样的,但我想不通仿真出来的就是2倍关系

网友D:
输入信号应该通过耦合电容接在反向输入端  你这种接法肯定会放大偏置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信号应该通过耦合电容接在反向输入端  你这种接法肯定会放大偏置电压的 ...

你意思是输入信号接在反向端,这个1.65V的偏置还是在同向端,这样偏置就不会被放大了是吧?

网友E:
按照实际的情况进行仿真,不要通过理论进行仿真,将输入信号接到反向端,偏置就不会被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实际的情况进行仿真,不要通过理论进行仿真,将输入信号接到反向端,偏置就不会被放大了。 ...

我们的电路板上用的就是这样的,而且我算的也是这样的,但是仿真就是不对,所以我很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算了一遍,确实输出是VREF一样的,但我想不通仿真出来的就是2倍关系

因为不知道你的实际电路,光从仿真图看,由于你图中的Vss=0, 那对直流信号Ref=1.65而言,就是个同相放大器,增益是1+R15/R16=2倍,又不是一倍。
那请说说你是怎么理论分析出来,脚1的电压是1.6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知道你的实际电路,光从仿真图看,由于你图中的Vss=0, 那对直流信号Ref=1.65而言,就是个同相放大器 ...

以下是我的推导公式:V0就是脚1在Vin=0时的电压
V0=[(R16+R15)/R16]*[(Vin*R12+Vref*R14)/(R14+R12)]
其中保持R14//R12=R15//R16

网友F:
不是你那么算的,运放虚短,也就是V2pin = V3pin
然后就是虚断,V2pin 无电压来源,于是1脚会输出电压,通过电阻分压使V2pin = V3pin
你说1脚输出会是1.65V吗?实际上是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你那么算的,运放虚短,也就是V2pin = V3pin
然后就是虚断,V2pin 无电压来源,于是1脚会输出电压,通 ...

那这个怎么算,彻底懵逼了,

网友G:
肯定是电路图你跟实际电路哪里没抄对

网友H:
同相放大电路,2脚电压与3脚电压相等,根据虚短原理,R16和R15的电流相同,所以1脚的输出电压是2脚电压的2倍,如果运放是轨对轨运放,输出3.1V是正确的。不过你这个电路有几个问题:1、按照轨对轨电路,参考电压最好是VCC和VSS的1/2这样对称性相对要好一些;2、运放也有一些讲究,最好看看轨对轨的裕量是否留够。

网友I:
模拟的话可以把R14左端接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模拟的话可以把R14左端接地。

R14前端是交流输入,不能接地的,老板。

网友J:
仿真结果是对的,在没有信号的时候,输入端R14左边的电容相当于开路,所以pin3接1.65V,运放电路是2倍的同向放大器,pin1输出3.11V轨对轨电压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相放大电路,2脚电压与3脚电压相等,根据虚短原理,R16和R15的电流相同,所以1脚的输出电压是2脚电压的2 ...

好的,我在仔细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我的推导公式:V0就是脚1在Vin=0时的电压
V0=[(R16+R15)/R16]*[(Vin*R12+Vref*R14)/(R14+R12)]
其中 ...

你这是直接把R14左端接地?这是什么理论啊?不对。你的VIN在哪接入的?
从图看来 R14左边是个电容,电容对于直流信号(频率为0的信号)是开路的(你的仿真图上看REF是个直流信号)
如果你的图没画错,REF是直流信号的画,REF看到的电路等效于10楼那个图,所以放大直流输出是2*1.65=3.3V。但因为你的电源最高是3.3V限制了正向最大值,所以只有3.11.
这个3.11是你这电路的直流输出偏置点。仿真没错,你的基本概念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直接把R14左端接地?这是什么理论啊?不对。你的VIN在哪接入的?
从图看来 R14左边是个电容,电容 ...

R14端看成就是Vin

网友B:
除非你是把一个VIN直接连接到R14的左端。(不是同过电容连接到R14).才可以那么看,但如果这样你的图都没画出来……浪费大家表情。
因为你这个Ref=1.65V的信号在图中看,你是画了个直流信号,Ref看到R14的左边是个电容,电容对于直流信号是开路,这都不明白还是复习下基本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是把一个VIN直接连接到R14的左端。(不是同过电容连接到R14).才可以那么看,但如果这样你的图都没画 ...

这种加直流偏置的有没有推荐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加直流偏置的有没有推荐的资料,

明白虚短虚断,明白叠加原理就行了。还要明白电容的阻抗1/jwC,对直流偏置信号(w=0)而言是开路无穷大的。
对交流信号电容有可能是看作短路。你这点可能没搞清吧。
网上到处都有这类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虚短虚断,明白叠加原理就行了。还要明白电容的阻抗1/jwC,对直流偏置信号(w=0)而言是开路无穷大的。 ...

以下是完整电路:是因为我之前我在红色标记的地方加了电容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仿真结果是对的,在没有信号的时候,输入端R14左边的电容相当于开路,所以pin3接1.65V,运放电路是2倍的同 ...

我把完整的图贴上来,问题点定位了,就是,我把R8这个电阻去掉或者换成0欧姆,U4A的一角输出就是1.65V,是我要的这种结果,但是R8不是0欧姆时,U4A的一角输出就不是1.65V。就变了,这是为什么啊,能详细解答下吗?

@captzs :刚开始,慢慢来,先复习一下运放的原理再做吧,如果对原理不熟悉,可能一年都弄不明白。
可悲!弄了几天还不能解决。

网友H:
你这个电路当R8断路的时候,如果R8和R14之间没有接地的话,U4A同相端的输入电压应该1.65V的参考电压,U4A输出电压不应该是1.65V,除非R14接地了;如果R8为0Ω,由于前级运放也是一个射极跟随器,所以,前级U2的输出也是0V,所以,根据公式运放加法公式,可以算出U4A的输出是1.65V,如果修改R8的参数,同样可以算出U4A的电压变化。

网友K:
看楼主还在线,给你回复,

大佬,估计你要跟他讲一下为啥这个点是零电位才行,他要先理解射极跟随器原理,同相端输入为零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把完整的图贴上来,问题点定位了,就是,我把R8这个电阻去掉或者换成0欧姆,U4A的一角输出就是1.65V, ...

先熟悉一下射极跟随器,运放的加减法这些吧,先把直流部分弄明白了,再计算交流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楼主还在线,给你回复,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楼主还在线,给你回复,

恍然大悟!!!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有信号输入,那么你标记的哪里就不是0电位了,最后集运放的输出就是v0=vref+vi*G,是吧无信号输入, ...

楼主:
1,电阻分压的式写错,已更正。
2,如果仅仅是要将信号1:1抬升,不必这么复杂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1,电阻分压的式写错,已更正。
2,如果仅仅是要将信号1:1抬升,不必这么复杂电路。 ...

谢谢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