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国产GD32开发问题总结

楼主(2021-11-30):
一.BOOT设置和STM32不一样,BOOT0需10K电阻下拉

楼主:
二.使用STM32CUBEIDE开发时,需要跳过ST的芯片型号检测:

1.更改调试方法,点击Debug Configurations的调试器,在调试探头下选中“ST-LINK(OpenOCD)”

楼主:
2.找到芯片的配置文件:stm32f1x.cfg

如果你的软件安装的是默认位置,那么应该在:

C:\ST\STM32CubeIDE_1.3.0\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debug.openocd_1.3.0.202002181050\resources\openocd\st_scripts\target

楼主:
3.使用编辑器打开文件,找到命令行(大概在第62行)字符串开头:swj_newdap

swj_newdap $_CHIPNAME cpu -irlen 4 -ircapture 0x1 -irmask 0xf -expected-id $_CPUTAPID

将 -expected-id $_CPUTAPID 改为 -expected-id 0

0告诉OpenOCD忽略id号,这意味着所有克隆或真正的mcu都可以工作

还是在刚才Debug Configurations的选项卡,点击“Show generator options…”

楼主:
更改“Reset Mode” 为 “Software system reset”

楼主:
最后点击“Apply”、“Debug”然后你就可以进入调试页面了!

楼主:
ARM内核BUG区别
以下是客户总结的几个比较关键的BUG,在GD32平台上,如下BUG都得到解决,因为GD32用的是R2P1内核。

楼主:
1、STM32 i2c操作不稳定(尤其高速时)问题出来已久,仍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2、STM32 RTC 晶振选择:负载电容是 6p 的晶振!价格要贵些,没办法,只能用这个,否则不是不起振,就是偏差大,要么稍微有点干扰就停振。
3、GD内核版本R2P1(最后一列),STM32使用内核是R1P1(第一列),如下表,X表示已知BUG。

楼主:
四.GD32全套开发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svwTcAdflH-5YiPdd9_3g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GD32全套开发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svwTcAdflH-5YiPdd9_3g

百度网盘提示已经过期,麻烦更新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