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9.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第二期【热门话题】,最优内容最高独享30元现金红包

楼主(2021-11-30):
#每日话题# #有奖活动#

开奖啦!!!

第二期热门话题征集活动,最佳创作:@Gavin3389 赢取10元现金打赏奖励

另奖4篇优质+用心的创作内容,分别打赏3元现金奖励:
@shaler

@诺蔓底

@lvyunhua

@laocuo1142

所有参与用户均已奖励100家园币

第三期热门话题征集活动明天将会继续进行,用心创作即可赢取现金大奖

-----------------------------------------------------------------------------------------------------------------------------

第二期热门话题活动本周继续进行,参与即有机会赢取现金红包哟~~~

【热门话题征集】第二期,来啦!!!

参与【每周热门话题】分享,优质内容最高可独享30元现金红包哟~~~

本周热门话题:如何理解电容?

活动奖励:
参与人数<30人,奖励10元现金;
参与人数≥30人,奖励20元现金;
参与人数≥50人,奖励30元现金;
全部参与用户,奖励100家园币;

活动时间:
每周二10:00,活动专区版块分享本周热门话题;
每周日24:00,截止本周热门话题的征集时间;
每周一18:00,本帖内奖励上周热门话题征集的最优内容;

参与方式:
(1)结合“热门话题”发表包含个人独特见解的“主题帖”(优质内容可提高中奖概率)
(2)发布成功后,需复制发布的主题帖链接至本帖的评论区

(3)戳此即可发布主题帖

评选规则:
(1)点赞与评论相加,总数最多者胜出(若出现多篇相加总数相同**,则均分活动奖励)
(2)同一ID可重复发帖,但点赞与评论数不可累积叠加;
(3)马甲号不可参与点赞or评论;
(4)禁止抄袭/搬运他人内容,否则失去竞选资格;

热门话题征集活动,固定每周二10:00准时开启~~~

快来参与话题分享,现金好礼享不停!!!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2588-1-1.html

网友B:
我的理解电容就是电荷的容器 相当于水库,起蓄峰调洪作用

感谢您对本期活动的支持,请将内容已帖子的形式发布。方便网友阅读浏览,后期会根据用户互动结果发放奖励~ 建议您可以在完善内容的充实度,网友点赞越多评论越多将能赢取现金奖励~

网友C:
电容就是水杯,充电就是把水倒入,放电就是喝水。储能元件,方便使用。

感谢您对本期活动的支持,请将内容已帖子的形式发布。方便网友阅读浏览,后期会根据用户互动结果发放奖励~ 建议您可以在完善内容的充实度,网友点赞越多评论越多将能赢取现金奖励~

网友D:
电容的功用 电容器是一种能够储藏电荷的常用电子元件。直流电路中,电容器相当于断路器。从结构上看,简单的电容器由两端极板和中间绝缘电介质构成。通电后,电容器极板带电,形成电压(电势差),由于中间是绝缘物质,所以整个电容器不导电。不过,当电容器两端电压加大到一定程度后,即达到耐压极限时,是可以导电的。但是,在交流电路中,电流方向是随时间变化的。这时候,电容器两极板间会形成变化的电场,而这个电场也是随时间变化的。实际上,电流是通过电场的形式在电容器两极之间通过的。 电子电路中,电容器具有以下功用。 1) 耦合:用在耦合电路中的电容称为耦合电容,在阻容耦合放大器和其他电容耦合电路中大量使用这种电容电路,起隔直流通交流作用。 2) 滤波:用在滤波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滤波电容,在电源滤波和各种滤波器电路中使用这种电容电路,滤波电容将一定频段内的信号从总信号中去除。 3)退耦:用在退耦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退耦电容,在多级放大器的直流电压供给电路中使用这种电容电路,退耦电容消除每级放大器之间的有害低频交连。 4) 高频消振:用在高频消振电路中的电容称为高频消振电容,在音频负反馈放大器中,为了消振可能出现的高频自激,采用这种电容电路,以消除放大器可能出现的高频啸叫。 5) 谐振:用在LC谐振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谐振电容,LC并联和串联谐振电路中都需这种电容电路。 6) 旁路:用在旁路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旁路电容,电路中如果需要从信号中去掉某一频段的信号,可以使用旁路电容电路,根据所去掉信号频率不同,有全频域(所有交流信号)旁路电容电路和高频旁路电容电路。 7) 中和:用在中和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中和电容器。在收音机高频和中频放大器,电视机高频放大器中,采用这种中和电容电路,以消除自激。 8) 定时:用在定时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定时电容。在需要通过电容充电、放电进行时间控制的电路中使用定时电容电路,电容起控制时间常数大小的作用。 9) 积分:用在积分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积分电容。在电势场扫描的同步分离电路中,采用这种积分电容电路,可以从场复合同步信号中取出场同步信号。 10) 微分:用在微分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微分电容。在触发器电路中为了得到尖顶触发信号,采用这种微分电容电路,以从各类(主要是矩形脉冲)信号中得到尖顶脉冲触发信号。 11) 补偿:用在补偿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补偿电容,在卡座的低音补偿电路中,使用这种低频补偿电容电路,以提升放音信号中的低频信号,此外,还有高频补偿电容电路。 12) 自举:用在自举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自举电容,常用的OTL功率放大器输出级电路采用这种自举电容电路,以通过正反馈的方式少量提升信号的正半周幅度。 13) 分频:在分频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分频电容,在音箱的扬声器分频电路中,使用分频电容电路,以使高频扬声器工作在高频段,中频扬声器工作在中频段,低频扬声器工作在低频段。 14) 负载电容:是指与石英晶体谐振器一起决定负载谐振频率的有效外接电容。负载电容常用的标准值有16pF、20pF、30pF、50pF和100pF。负载电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的调整,通过调整一般可以将谐振器的工作频率调到标称值。

感谢您对本期活动的支持,请将内容已帖子的形式发布。方便网友阅读浏览,后期会根据用户互动结果发放奖励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2654-1-1.html

网友F:
我的理解是电容在电子电路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起到储能作用的,有起到滤波作用的,有隔直通交的作用,有许多种类,用在不同的场合,是电子电路中最常见的电子元器件之一。

感谢您对本期活动的支持,请将内容已帖子的形式发布。方便网友阅读浏览,后期会根据用户互动结果发放奖励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2686-1-1.html

网友G:
学习咯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3032-1-1.html

@21ic小管家 :ok
感谢您对本期活动的支持,请将内容已帖子的形式发布并将帖子链接复制到本帖评论区。方便网友阅读浏览,后期会根据用户互动结果发放奖励

网友H:
电容见解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2938-1-1.html

楼主:
用户ID:laocuo1142
主题帖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183208-1-1.html

网友I: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83578&page=1&extra=#pid12473224

这个问题可能有歧义,电容本质是电场内电荷存储量,电容器本质是容纳电荷的器皿,其容值是容纳电荷能力的体现,详见链接。

网友J: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2798-1-1.html

网友K:
电容使其缓冲和稳定的作用。

网友L:
电容三大基础无源元器件之一,在电路设计中是不可或缺重要元素。在电源中主要起到稳定滤波作用,在IC入口重要起到去耦作用,在信号处理电路中主要组成RC,有源滤波等电路,还有超级电容可以当作充放电电池的作用,为一些小功率器件提供电源,比如时钟电路等。

网友M: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3648-1-1.html

网友G:
谢谢老板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