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半桥MOS管驱动

楼主(2021-11-30):
各位大拿,之前看过半桥驱动芯片外围都加了一些自举电容才能驱动高边MOS管电压,最近看了一份图纸,MOS管驱动没有加自举电容,直接栅极隔离12V驱动,上管MOS D极接200V,这种设计不加自举电容,能驱动NMOS管吗

网友A:
隔离式驱动,受控点是 栅源两极,跟 漏极 无关。

漏极电压跟栅极电位 从来就不相干。
源极电位 也无关,那就甭自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隔离式驱动,受控点是 栅源两极,跟 漏极 无关。

因 栅源两极 皆受控,所以,Ugs 跟源极电位 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