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掉电模式

楼主(2021-11-30):
HC32F460掉电模式外部中断怎么都唤醒不了,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华大的掉电模式,有一点特殊,进入低功耗的代码需要在ramcode当中运行,否则不能正常进入低功耗
然后掉电模式需要 有WKUP的引脚才能唤醒,并且在进入低功耗之前,正确配置中断唤醒源。

欢迎大家加入Q群280250936,一起探讨华大开发技术问题。

牛啊牛,这都能找到我

楼主:
记录一下
掉电模式唤醒引脚
PA0               WKUP0_0
PB1               WKUP0_1
PB2               WKUP0_2
PB3               WKUP0_3

PB4               WKUP1_0
PB5               WKUP1_1
PB6               WKUP1_2
PB7               WKUP1_3

PA8               WKUP2_0
PA9               WKUP2_1
PA11             WKUP2_3

PA12             WKUP3_0
PA13             WKUP3_1
PA14             WKUP3_2
PA15             WKUP3_3

楼主:
谢谢了,目前按键事件可以唤醒,但是中断不行,能看一下你配置的源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目前按键事件可以唤醒,但是中断不行,能看一下你配置的源码吗
...

掉电模式唤醒是程序从头开始运行,相当于是复位后重新开始跑代码,不会进中断,只是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电模式唤醒是程序从头开始运行,相当于是复位后重新开始跑代码,不会进中断,只是唤醒 ...

按键事件,我只能唤醒一次,并且添加了标志位清除操作,第二次就不能唤醒了.
这个是1.2的版本
    PWC_ClearWakeup0Flag(0xff);
    PWC_ClearWakeup1Flag(0xff);
    stcPwcWkupEdgCfg.enPtwk0Edge = EdgeRising;
    PWC_PdWkupEdgeCfg(&stcPwcWkupEdgCfg);
    PWC_PdWakeup0Cmd(PWC_PDWKEN0_WKUP00,Enabl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键事件,我只能唤醒一次,并且添加了标志位清除操作,第二次就不能唤醒了.
这个是1.2的版本
    PWC_C ...

那应该是你代码写错了

那我掉电模式3为什么能够唤醒
我只有Vcap_1,电容是2.2uF,和推荐的0.22和0.1uF,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楼主:
掉电模式配置的源码,目前只能唤醒一次,第二次就是唤醒不了, 用的1.0版本
/* Config power down mode. */
    stcPwcPwrMdCfg.enPwrDownMd = PowerDownMd2;
    stcPwcPwrMdCfg.enRLdo = Enable;
    stcPwcPwrMdCfg.enIoRetain = IoPwrDownRetain;
    stcPwcPwrMdCfg.enRetSram = Enable;
    stcPwcPwrMdCfg.enVHrc = Enable;
    stcPwcPwrMdCfg.enVPll = Enable;
    stcPwcPwrMdCfg.enDynVol =  Voltage11;
    stcPwcPwrMdCfg.enDrvAbility = HighSpeed;
    stcPwcPwrMdCfg.enPwrDWkupTm = Vcap01;

    PWC_PowerModeCfg(&stcPwcPwrMdCfg);

/********************Config WKUP 0_0 event*************************************/

    PWC_ClearWakeup0Flag(PWC_PTWK0_WKUPFLAG);
    stcPwcWkupEdgCfg.enPtwk0Edge = EdgeRising;
    PWC_PdWkupEdgeCfg(&stcPwcWkupEdgCfg);
    PWC_PdWakeup0Cmd(PWC_PDWKEN0_WKUP00,Enable);

网友C:
那看来需要外部触发才能唤醒了

楼主:
我用的官方库例程,1.0和2.1,都是只能唤醒一次,第二次直接唤醒不了,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并解决了

网友A:
再次无法唤醒,看下是不是有什么中断标识没有清除,我之前调试STOP模式的时候,类似出现这样的情况
欢迎大家加入Q群280250936,一起探讨华大HC32FF460/F4A0, HC32L136的开发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无法唤醒,看下是不是有什么中断标识没有清除,我之前调试STOP模式的时候,类似出现这样的情况
欢迎大 ...

这是个技术大牛,人很nice

楼主:
目前测试掉电模式3,可以用按键事件唤醒,中断不行
模式1,2,4按键事件只能唤醒一次,在版本2.1中。
怀疑是板子的VCAP1电容没有选0.1uF和0.22uF
等新的开发板到了再测试验证。

网友D:
1.掉电模式不能通过中断唤醒,只能通过事件唤醒,且要先配置唤醒事件源
2.只能唤醒一次,请查看进掉电模式的函数是否在ram上

模式3能够一直唤醒,应该是在ram上吧,其它的不变,我只是换个模式,1、2、4只能唤醒一次

网友B:
给你4张截图,如果你这样还搞不定的话,那基本也无话可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4张截图,如果你这样还搞不定的话,那基本也无话可说了

你这个我配置过了,配置系统时钟了吗,还是用的默认系统

楼主:
更新一下进度,最近又买了一块板子,HC32F460PETB的100脚的,当配置系统时钟时,会出现上述的情况,默认系统时钟时,掉电模式都可以按键事件唤醒。Vcap_1和Vcap_2都是0.1uF,之前用的板子是64脚HC32F460KETA,Vcap_1是2.2uF,还是老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我配置过了,配置系统时钟了吗,还是用的默认系统

例程改的,主频是例程默认的,用外部8M高频,倍频到200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进度,最近又买了一块板子,HC32F460PETB的100脚的,当配置系统时钟时,会出现上述的情况,默认系 ...

那是你时钟配错了,或者说你没有外部高频晶振,还直接用例程的时钟倍频,导致代码进入人为的死循环了。

外部有8M晶振,也是配置的200M,我的掉电模式3是可以用的,其它模式好像唤醒后是不再进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进度,最近又买了一块板子,HC32F460PETB的100脚的,当配置系统时钟时,会出现上述的情况,默认系 ...

封装不同,只是引脚不一样,楼主看看使用的引脚是否支持掉电唤醒,还有进入掉电模式的函数需要在ram上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封装不同,只是引脚不一样,楼主看看使用的引脚是否支持掉电唤醒,还有进入掉电模式的函数需要在ram上运 ...

支持的,我的掉电模式3就能一直唤醒,如果不在ram上,是不能够一直唤醒的吧。就是想不明白,换个掉电模式1、2、4就不正常了

IAR我没跑,但是在keil和Eclipse上,从掉电模式1~3都可以从容唤醒
我记得example的lpm例程里面就是掉电模式2吧,但是使用例程的时候需要把函数定义在ram上,例程的IAR工程已经定义了,KEIL工程需要自己定义一下。

网友E(2022-01-27):
引用 楼主:
支持的,我的掉电模式3就能一直唤醒,如果不在ram上,是不能够一直唤醒的吧。就是想不明白,换个掉电模式 ...

把你的异常的工程发出来看看????

@心灵的天空 :参考的哪个例程?
@心灵的天空 :楼主 你在哪儿找的配置能发来看看吗[em:7:] 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重新找了一个时钟配置,现在可以实现掉电模式2,闹钟唤醒和按键事件唤醒,

网友F:
是keil需要改一下.c的属性

网友G(2022-08-04):
引用 网友A:
华大的掉电模式,有一点特殊,进入低功耗的代码需要在ramcode当中运行,否则不能正常进入低功耗
然后掉电模 ...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H(2022-10-04):
例程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