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理解电容?

楼主(2021-11-30):
这个话题看似简单,实际太大了,也说不清怎么理解,简单的从几个方面粗浅的说说吧

1、电容的种类(自己用的比较多的吧,实际分类比这多的多)
贴片电容
个人常用常用的0805、0603封装,偶尔会用1206封装。
现在基本上用贴片的了,插装的用的少了

电解电容、钽(tan)电容
这种电容是有正负极的,超过标称电压,或者正负接反,存在“爆炸”风险,那声音吓一跳,味道也难闻

安规电容
做电源的朋友,很熟悉这种电容,貌似也叫安全电容吧,也有叫X\Y电容的。
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的安全。
通常只用于抗干扰电路中的滤波作用

其他一些电容
瓷片电容、独石电容、CCB电容
至此,我也只用过这些电容,最多还有一些贴片的铝电解和电容阵列,用过有限的几次。
貌似还有可调电容,没有用过。

二、电容的作用
2.1滤波
电源输出稳压、信号输入旁路,输出去耦
在常规应用中一般电源的输出采用一个大电容稳压滤除低频干扰,小电容滤除高频干扰的形式。
信号输入端小电容作为旁路电容稳定信号
板上器件供电处小电容作为去耦电容滤波

2.2通交流,阻直流
这里大概的意思是
是高频信号能通过,而低频信号较难通过,直流完全通不过。

2.3储能,搭建振荡器,调频调谐,等。基本用在特定电路里

三、回过头来,说电容的定义和单位

电容器所带电量Q与电容器两极间的电压U的比值,叫电容器的电容。
在电路学里,给定电势差,电容器储存电荷的能力,称为电容(capacitance),标记为C。
采用国际单位制,电容的单位是法拉(farad),标记为F。
电容的符号是C。
C=εS/d=εrS/4πkd(真空)=Q/U

由于法拉这个单位太大,
所以常用的电容单位有毫法(mF)、微法(μF)、纳法(nF)和皮法(pF)等,
换算关系是:

1法拉(F)= 10^3毫法(mF)=10^6微法(μF)=10^9纳法(nF)=10^12皮法(pF)=10^15fF
~~~~~~~~~~~~~~~~~~~~~~~~~~~~~~~~~~~~~~~~~~~~~~~~~~~~~~~~~~~~~~~~~~~
临时总结的,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也就想到这么多

网友A(点评):
归纳总结的非常全面呀!

网友B:
归纳总结的很好

网友C:
《电子的奇妙世界》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网友D:
学习了,都忘光了快

网友E:
贴片电容,除了容量特别小的之外,尽量不要用在工业环境。以前有个产品,一年被投诉一百多次,后来更换CBB同耐压同容值的,价格高十倍,体积大几十倍,投诉直接降到0。就这么神奇。

网友F:
应该说,电容,是 电荷在电路局部 (或  孤立导体) 聚集的行为 所致的效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应该说,电容,是 电荷在电路局部 (或  孤立导体) 聚集的行为 所致的效应。 ...

楼主所写的一切,皆建基于此,
至于 定义,楼主表达的,是 电容量,而非 电容 的本质

网友F:
电容 无处不在,孤立导体带电的情况,让我联想到  人类居于地球上,地球悬于宇宙中  的场景。

网友G:
基础知识,快忘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 无处不在,孤立导体带电的情况,让我联想到  人类居于地球上,地球悬于宇宙中  的场景。 ...

恩恩,这个场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