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VGT7官方FAQ0050测试无法实现指定函数-done

楼主(2021-11-30):
测试工程使用官方GPIO例程的LED。
void AT32_LEDn_Init(LED_Type led)__attribute__((section(".ARM. __at_0x08050000")));
编译后查看。map文件
    AT32_LEDn_Init                           0x08000185   Thumb Code    58  at32_board.o(.ARM. __at_0x08050000)

网友A:
刚才我也试了一下,可以的啊。修改AT32_Board.h中的函数声明。
void AT32_LEDn_Init(LED_Type led) __attribute__ ((section(".ARM.__at_0x08020000")));
如图

网友A:
你这里是不是缺少一个空格啊
void AT32_LEDn_Init(LED_Type led)我是空格__attribute

楼主:
我再试一下

楼主:
没有空格编译器也不报错的

楼主:
我是指定到非零等待区域的0x08050000

楼主:
我这里还是不行,keil5.28版本

楼主:
    AT32_LEDn_Init                           0x08000185   Thumb Code    58  at32_board.o(.ARM. __at_0x08050000)

void AT32_LEDn_Init(LED_Type led) __attribute__((section(".ARM. __at_0x08050000")));
还是那个样子

楼主:
能不能远程协助一下?向日葵远程

网友A:
你试试我的操作呢  直接copy下面的

网友A:
AT32_Board.h中的函数声明。 void AT32_LEDn_Init(LED_Type led) __attribute__ ((section(".ARM.__at_0x08020000")));

楼主:
    AT32_LEDn_Init                           0x08020001   Thumb Code    58  at32_board.o(.ARM.__at_0x08020000)
这样没问题

网友B:
将keil版本进行升级就可以了。

楼主:
muyichuan2012说的是正确的调整后OK。
换keil版本无效,和版本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