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单片机边有边界扫描吗

楼主(2021-11-30):
现在打算使用新唐M451LG6AE芯片设计产品,因为在产品生产后需要经过ICT测试,ICT又需要使用芯片的边界扫描功能。但是在手册中没有找到关于边界扫描的描述,也不知道应该预留哪几个引脚来支持边界扫描。
有没有了解的大神来给解个惑,不胜感激

网友A:
jtag不支持。
可用opend ocd 及swd可以达成一样的功能。

网友B:
能问个,啥是边界扫描吗

网友C:
没有边界扫描功能吧,这是干啥的

网友D:
刚刚搜了一下边界扫描,好像是一种调试技术,你可以用SWD一样可以

网友E:
有点儿高科技了奥,就是一种芯片调试,说的这么深奥

网友F:
不支持JTAG吧,不过肯定支持SWD的

网友G:
你这块问问技术支持吧,他能给你说清楚的

网友H:
边界扫描就是检测芯片的错误问题之类的,属于调试的一种

网友I:
没用过边界扫描功能,我也想知道边界扫描有什么优势么

网友J:
可以看看新唐的数据手册,看看是否只支持

网友K:
用调试接口也行,我看支持SWD接口的

网友L:
这个没用过,新唐M4支持边界扫描么

网友M:
你预留SWD接口吧,万一支持边界扫描你就赢了

网友N:
建议咨询一下新唐的FAE

网友O:
新唐的这颗芯片好像支持SWD,能不支持jtag么?不过接口都一样,你可以引出SWD接口的

网友P:
边界扫描是不是看看引脚是否连焊啊?可以支持的吧

网友Q:
边界扫描功能都没用过,不过通过楼主的帖子,以后我可能也会用得到呢

网友R:
应该支持JTAG,但还是要看看手册

网友S:
JTAG和SWD接口是一样的,你可以先把SWD接口引出的,到时候来试试

网友T:
没用过边界扫描,所以没法说,不过我知道调试仿真也可以看硬件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U:
这种问题你咨询一下官网,能靠谱一些

网友V:
我这边是没用过,一般都是有烤机测试部门的,不好使就返修,不过你的边界扫描好像比我的方法高级很多呢

网友W:
边界扫描?应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