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f103内核RISC-V3A手册

楼主(2021-11-30):
看官网介绍ch32vf103是RISC-V3A内核,去risc v官网没搜到这个内核的介绍,这个内核的资料去哪里找呢?

网友A:
招代理商问问下啊

网友B:
RISC-V3A 为沁恒自研RISC-V内核,支持标准RV32IMAC指令集,详细规范可参考RISC-V官方文档:https://riscv.org/technical/specifications/
RISC-V3A支持硬件压栈(HPE)和免表中断(VTF),配合编译器MounRiver Studio(MRS)(www.mounriver.com)编译后,可提升中断响应时间。
并引入两线仿真调试,配合WCH-Link使用,提升下载速度,减少IO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ISC-V3A 为沁恒自研RISC-V内核,支持标准RV32IMAC指令集,详细规范可参考RISC-V官方文档:https://riscv.o ...

看到RV32IMAC这个指令集就清楚了,感谢!

网友C:
上来直接用
指令集,看看就犯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