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我这个有没有问题呀,发送0A01 chipscope 总是抓到c0

楼主(2021-11-30):
module rx(clk, rx, dataout, rdsig, dataerror, frameerror,receive);
input clk;             //采样时钟
input rx;              //UART数据输入
output dataout;        //接收数据输出
output rdsig;          //接收数据有效,高说明接收到一个字节
output dataerror;      //数据出错指示
output frameerror;     //帧出错指示
output receive;

reg[7:0] dataout;
reg rdsig, dataerror;
reg frameerror;
reg [7:0] cnt;
reg rxbuf, rxfall, receive;
parameter paritymode = 1'b0;
reg presult, idle;

always @(posedge clk)   //检测线路rx的下降沿, 线路空闲的时候rx为高电平
begin
  rxbuf <= rx;
  rxfall <= rxbuf & (~rx);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xfall && (~idle))  //检测到线路的下降沿并且原先线路为空闲,启动接收数据进程
  begin

    receive <= 1'b1;      //开始接收数据
  end
  else if(cnt == 8'd169)  //接收数据完成
  begin
   receive <= 1'b0;
  end
end

/////////////////////////////////////////////////////////////////////////
//使用176个时钟接收一个数据(起始位、8位数据、奇偶校验位、停止位),每位占用16个时钟//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ceive == 1'b1)
  begin
   case (cnt)
   8'd7:                   //0~15个时钟为接收第一个比特,起始位
     begin
      idle <= 1'b1;
      cnt <= cnt + 8'd1;
      rdsig <= 1'b0;
     end
   8'd24:                  //16~31个时钟为第1个bit数据,取中间第24个时钟的采样值
        begin
      idle <= 1'b1;
      dataout[0] <= rx;
      presult <= paritymode^rx;
      cnt <= cnt + 8'd1;
      rdsig <= 1'b0;
     end
   8'd40:                 //47~32个时钟为第2个bit数据,取中间第40个时钟的采样值
        begin
      idle <= 1'b1;
      dataout[1] <= rx;
      presult <= presult^rx;
      cnt <= cnt + 8'd1;
      rdsig <= 1'b0;
     end
   8'd56:                 //63~48个时钟为第3个bit数据,取中间第56个时钟的采样值
        begin
      idle <= 1'b1;
      dataout[2] <= rx;
      presult <= presult^rx;
      cnt <= cnt + 8'd1;
      rdsig <= 1'b0;
     end
   8'd72:                //79~64个时钟为第4个bit数据,取中间第72个时钟的采样值
        begin
      idle <= 1'b1;
      dataout[3] <= rx;
      presult <= presult^rx;
      cnt <= cnt + 8'd1;
      rdsig <= 1'b0;
     end
   8'd88:               //95~80个时钟为第5个bit数据,取中间第88个时钟的采样值
        begin
      idle <= 1'b1;
      dataout[4] <= rx;
      presult <= presult^rx;
      cnt <= cnt + 8'd1;
      rdsig <= 1'b0;
     end
   8'd104:             //111~96个时钟为第6个bit数据,取中间第104个时钟的采样值
        begin
      idle <= 1'b1;
      dataout[5] <= rx;
      presult <= presult^rx;
      cnt <= cnt + 8'd1;
      rdsig <= 1'b0;
     end
   8'd120:             //127~112个时钟为第7个bit数据,取中间第120个时钟的采样值
        begin
      idle <= 1'b1;
      dataout[6] <= rx;
      presult <= presult^rx;
      cnt <= cnt + 8'd1;
      rdsig <= 1'b0;
     end
   8'd136:            //143~128个时钟为第8个bit数据,取中间第136个时钟的采样值
        begin
      idle <= 1'b1;
      dataout[7] <= rx;
      presult <= presult^rx;
      cnt <= cnt + 8'd1;
      rdsig <= 1'b0;      //接收数据有效
     end
   8'd152:            //159~144个时钟为接收奇偶校验位,取中间第152个时钟的采样值
        begin
      idle <= 1'b1;
      if(presult == rx)
        dataerror <= 1'b0;
      else
        dataerror <= 1'b1;       //如果奇偶校验位不对,表示数据出错
      cnt <= cnt + 8'd1;
      rdsig <= 1'b0;
      end
   8'd168:            //160~175个时钟为接收停止位,取中间第168个时钟的采样值
     begin
     idle <= 1'b1;
     if(1'b1 == rx)
       frameerror <= 1'b0;
     else
       frameerror <= 1'b1;      //如果没有接收到停止位,表示帧出错
     cnt <= cnt + 8'd1;
     rdsig <= 1'b1;
     end
   default:
     begin
      cnt <= cnt + 8'd1;
     end
   endcase
  end
  else   //(receive不等于1了,全部复位)
  begin
    cnt <= 8'd0;
    idle <= 1'b0;
    rdsig <= 1'b0;
  end
  end
endmodule